用SPI的主模式,那个ss引脚可否设置成普通IO口来选通别的SPI从设备?

楼主(2023-01-08):
用SPI的主模式,那个ss引脚可否设置成普通IO口来选通别的SPI从设备?

楼主:
我是想问P1.4在片内SPI外设使能成主模式时,它还能不能作普通IO用来选通别的SPI从设备。

网友A:
应该可以,一个主可以控制多个从.

网友B:
楼上实际操作过没?

网友C:
一个主控制多个从,应该可以

网友D:
专用的ss引脚可以啊 但是要用其他普通的io来模拟它了

网友E:
完全可以实践一下 就是软件可能要配置的复杂点

网友E:
可以利用I/O来控制从机的SS,达成多从机的SPI控制传输

网友F:
可以的啊 只不过在程序处理上需要灵活掌握了

网友G:
当然可以了  但是为什么不用专用的引脚呢

网友H:
不一定非要用这个引脚啊   其他引脚也可以模拟啊

网友I:
当然可以的 这些配置都是非常灵活的

网友C(2023-02-08):
一个主控制多个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