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Flash大小

楼主(2023-01-08):
最近学单片机有些不明白的地方,通常我们所说的单片机Flash大小,是指HEX格式还是BIN格式

网友A:
大小指的是容量(单位一般是BYTE),HEX\BIN指的是数据格式(文件格式),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HEX文件与BIN文件两者转换后大小关系怎么样??

网友B:
用keil编译可以直接看到程序大小和ram消耗

楼主:
今天使用笙泉的MPC89E54AF,芯片资料里说16KB on chip program memory,可是ISP-ICP使用手册中又说对于MPC89E54最大代码大小是63KB-1KB=62KB

楼主:
包括IAP数据,到底怎么回事呢???

网友C:
你的资料错了吧

网友D:
是啊,64kflash才是这种描述

网友E:
keil编译可以直接看到程序大小和ram消耗

网友F:
Flash大小 32kBytes 意思是 321024 = 32768 字节(Bytes

网友G:
是说有多少字节啊 跟多少进制以及码值没有关系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HEX文件与BIN文件两者转换后大小关系怎么样??

一个字节的数据,用文本来表示时,至少需要两字节,另外再加上地址以及其他信息,所以HEX文件是二进制文件大小的两倍还多

网友I:
引用 楼主:
HEX文件与BIN文件两者转换后大小关系怎么样??

可以想象一下 同样的信息 是十六进制的省空间还是二进制的省空间啊

网友J:
单片机的大小无论使用什么形式来表示 他的大小一般默认都是用字节来表示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HEX文件与BIN文件两者转换后大小关系怎么样??

是不是就是八倍的关系啊 毕竟一个是二进制一个是十六进制啊

网友E(2023-02-08):
是说有多少字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