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ON寄存器

楼主(2023-01-08):
发现有个PCON寄存器,当PCON=0x03;时进入POWERDOWN模式,测试OK

楼主:
MCU的电流是变的很小,另外规格书里写了有P1,P3口唤醒寄存器,试了一下先在程序的开头写P3WKPE=0x04;,再在p3.2口接一轻触开关,当轻触开关按下时,发现MCU的电流有变成10几毫安,说明唤醒正常,但按键松开又复位到了POWERDOWN模式

网友A:
请LZ查看程序,进入POWERDOWN模式 应该是只要设定PCON.1=1

网友B:
是啊,进入POWERDOWN模式后,一经过I/O唤醒后,即离开POWERDOWN模式

网友C:
除非程序再次运行到程序PCON=0x02;

网友D:
才会再次进入POWERDOWN模式

网友D:
哦,当进入POWERDOWN模式或空闲模式,用I/O口唤醒后,直接操作I/O是可以的,但处理变量等发现不行

网友E:
进入POWERDOWN模式或空闲模式后哪些信息会丢掉?

楼主:
啊?用I/O口唤醒后咋操作才是正确的?

楼主:
用中断唤醒就很OK,没I/O口唤醒的那些问题。

网友F:
刚退出掉电模式后至少要等 4 微秒后才能进入或再次进入掉电模式。

网友G:
执行掉电或是空闲模式的程序后,最好加两到三个NOP指令的延时,再继续运行程序。

网友H:
不会自动再次进入POWERDOWN模式

网友I:
pcon寄存器指功率控制寄存器,其包含SMOD,SMOD0,LVDF,POF,GF1,GF0,PD,IDL等控制位,主要是为CHMOS型单片机的电源控制而设置的专用寄存器。

网友J:
在通用51单片机中,SMOD,PD,IDL较为常用。SMOD控制定时器1发生的波特率的倍率;PD即Power Down,进入掉电模式;IDL即idle,进入空闲模式。在CHMOS型单片机中,除SMOD位外,其他位均为虚设的,SMOD是串行口波特率倍增位,当SMOD=1时,串行口波特率加倍。

网友K:
PCON主要是为CHMOS型单片机的电源控制而设置的专用寄存器,在51单片机中单元地址是87H

网友L:
其寄存器各位的定义:

SMOD:该位与串口通信有关。

SMOD=0; 串口方式1,2,3时,波特率正常。

SMOD=1; 串口方式1,2,3时,波特率加倍。

LVDF:低电压检测标志位,同时也是低电压检测中断请求标志位

GF1,GF0:两个通用工作标志位,用户可以自由使用。

PD:掉电模式设定位。

PD=0 单片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PD=1 单片机进入掉电(Power Down)模式 ,可由外部中断或硬件复位模式唤醒,进入掉电模式后,外部晶振停振,CPU、定时器、串行口全部停止工作,只有外部中断工作。在该模式下,只有硬件复位和上电能够唤醒单片机。

IDL:空闲模式设定位。

IDL=0 单片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IDL=1 单片机进入空闲(Idle)模式,除CPU不工作外,其余仍继续工作,在空闲模式下可由任一个中断或硬件复位唤醒。

网友M:
这里有一个图片详细说明了一下

网友N:
是不是只要是51内核的计算机 都有PCON寄存器呢

网友H(2023-02-08):
不会自动再次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