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一占空比频率可调方波信号历程

楼主(2023-01-08):
产生一占空比频率可调方波信号历程

网友A:
设置PCA的时钟源为外部输入,在外部速度分别为1200转/分钟、600转/分钟的状况下,怎样计算 CCAP0H、CCAP0L的初始化占空比值?

网友B:
想想固定占空比和频率是怎么做的,然后改用两个变量控制即可!

网友B:
1200转/分钟、600转/分钟的频率是20HZ和10HZ吗?

网友C:
把固定占空比和频率改成两个变量控制即可

网友D:
首先选择一个I/O设置为输出模式,这个就是用于输出 方波 的硬件接口。频率可调,可以根据你要想要的频率,换算成中断周期,实质上是一个计数器。

网友E:
定时器产生us级别的中断,然后设置两个变量

网友F:
我比较关心的是调整占空比后多长时间会生效呢

网友G:
我觉得新手还是得先安装一个能仿真的软件比较省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新手还是得先安装一个能仿真的软件比较省事

如果使用仿真软件的话  实际的波形和仿真软件的波性能对应上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想想固定占空比和频率是怎么做的,然后改用两个变量控制即可!

修改完控制变量之后是立即就会生效的妈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产生us级别的中断,然后设置两个变量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中断里边用这两个变量赋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D:
首先选择一个I/O设置为输出模式,这个就是用于输出 方波 的硬件接口。频率可调,可以根据你要想要的频率, ...

我倒是觉得用io口模拟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C(2023-02-08):
调整占空比后多长时间会生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