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人遇到过Flash锁死吗?

楼主(2023-01-08):
有人遇到过Flash锁死吗?

网友A:
FLASH锁死是由于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如果在烧写的的过程中,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

网友B:
在C2000烧写过程中(clear)-->erase-->(depletion)-->program-->verify。如果在Erase的时候,芯片因为强行断电,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时钟不稳定,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

网友C:
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程序放在FLASH的密码区。

网友D:
FLASH锁死是由于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

网友E:
查看芯片的datasheet,比如2833x在0x33FFF8~0x33FFFF

网友F:
如果是那么想办法得到.out中这里的数据,这就是密码|

网友G:
断电,上电,用CCS-->memory看看FLASH区是不是全0

网友H:
用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

网友I:
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

网友J:
正在烧写的过程中突然断电,可能就会导致存储加密信息的部分的FLASH损坏

网友K:
是不是cmd文件中对密码区有覆盖?

网友L:
如果芯片锁死,意味着芯片不能用了,必须要更换

网友M:
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

网友N:
烧写过程中如果断电会永久锁死。

网友O:
烧写的时候报错是什么?

网友P:
一般上,烧写flash,如果没有进行特别的操作,不会锁死的。

网友Q:
flash的烧写的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R:
时钟不稳定的就会导致flash的被锁死的?

网友S:
确认一下是不是有在程序放在FLASH中的密码的部分写入了密码。

网友T(2023-02-10):
好像有,锁死就必须把里面的程序清除了,才能用。

网友U:
估计是被加密了,要不正常是能读才对。

网友V:
是锁住了吧,也就是不可写入,但是可读。

网友S:
烧写的过程中突然断电,就可能导致存储加密信息的部分的FLASH损坏

网友W(2025-04-06):
是的,有时 Flash 会因为程序错误或者断电等问题导致锁死。这种情况通常需要擦除 Flash 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X:
遇到 Flash 锁死问题时,可以尝试使用 ST-LINK 或者 JTAG 工具来进行擦除操作。很多时候,通过硬件编程器直接擦除 Flash 才能恢复。

网友Y:
你也可以尝试进入 Boot 模式(如使用硬件复位引脚)来强制擦除 Flash,这通常是解决 Flash 锁死的有效方法之一。

网友Z:
如果 Flash 锁死,确保你使用的工具和软件版本是兼容的。有时软件的问题也可能导致擦除失败。

网友AA:
你可以尝试通过 STM32CubeProgrammer 来擦除 Flash,确保擦除过程中没有中断或者错误。

网友AB:
另外,Flash 锁死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对 Flash 的写入保护没有正确配置。如果开启了写保护,需要先解除保护才能擦除。

网友AC:
有时候因为频繁的擦写操作,Flash 也会变得不稳定。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使用 Flash 的耐用性和擦写次数的设计限制。

网友AD:
如果是因程序错误导致 Flash 锁死,可以检查程序中的代码,特别是与 Flash 操作相关的部分,确保没有超出 Flash 的操作限制。

网友AE:
解决 Flash 锁死时,可以考虑启用正确的保护机制,防止未授权的写入操作,这样也可以避免类似的问题。

网友AF:
如果是芯片硬件层面的问题,可以考虑更换芯片,或者检查是否存在硬件损坏,例如电源不稳等,导致 Flash 锁死。

网友AG:
芯片锁死得用官方的解锁工具解锁。

网友AH:
可能是烧写软件问题或单片机连接不良。先检查烧写软件设置,再检查连接线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