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DSP调试频率突然降低

楼主(2023-01-08):
DSP调试过程中,频率突然降低?这是什么原因啊?求解!

网友A:
主要应该看看是不是与温度有关。

网友B:
受干扰 看一下温度或者电压有没有不稳。

网友C:
外设时钟频率设置的是多少?

网友D:
频率自己降低吗?感觉这个不好判断是什么。

网友E:
有可能是晶振有问题吧。

网友F: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G:
不是自己配置的代码吗。

网友H:
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入频率信号。

网友I:
是干扰电源了吗?重新焊接一下硬件试试。

网友J:
选择其他的DSP芯片怎么样?

网友K:
不太合理吧    难道是外部晶体出问题了。

网友L:
不太好判断是什么原因

网友M(2023-02-19):
定点化和load优化先看定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