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通信与CAN通信

楼主(2023-01-08):
谁来比较下串口通信与CAN通信啊。

网友A:
我只知道串口通信比can通信距离要短,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区别?

网友B:
CANn的纠错能力更强,容量更大,结构较为简单。

网友C:
串口通信是最简单的. 如 RS232 传输协议很简单. 但是全双工的.

网友D:
CAN 则采用一对差分线, 复杂的协议保证了错误检测等功能. 是单双工的。

网友E:
UART 用来与 PC 进行通信

网友F:
CAN的一大特点,多主机串行通信:也就是在总线空暇时,全部单元都能够发送消息。

网友G:
CAN在长距离的传输上拥有绝对的优势。

网友H:
RS485只规定了物理层,而没有数据链路层。

网友I:
CAN具有完善的通信协议。

网友J:
CAN总线与485具有相同的缺陷,不能连接树状总线

网友K:
RS-232是目前最常用 的一种串行通讯接口。

网友L:
在汽车等实性要求高的系统,都是用CAN总线。

网友M:
RS485一旦坏一个节点,这个总线网络都挂。

网友N:
由CAN控制器芯片及其接口芯片来实现。

网友O:
CAN控制器工作于多种方式。

网友P:
其实485总线只是一种电平标准,并不是什么新的协议,与232差不多。

网友Q(2023-02-19):
can一般有两个线,can高和can低;can信号是差分信号,正常去测量can高和can低的时候都是2.5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