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一直在while

楼主(2023-01-08):
今天想用DSP软仿,可是运行时程序一直停在while(1),中断不能进入,咋回事啊。

网友A: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检查一下其他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B:
看看中断没有使能,中断标志位是否清0

网友C:
什么中断呢?估计是其他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D:
建议看一下DSP的中断管理。

网友E:
DSP的中断相关的配置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F:
手动去设置相应的中断标志位。

网友G:
相应中断标志位没有自动置位!

网友H:
C64xx系列的DSP的CPU定时器0进行软仿的时候是能进入中断的。

网友I:
DSP 的仿真器同单片机的不同。

网友J:
这个软件仿真怎么实现的?

网友K:
对应的中断也有划分优先级、是否使能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L:
这个软件无法进入中断的。

网友M:
建议直接使用硬件来进行调试。

网友N: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仿真器中没有DSP吧

网友O:
用F2812的软仿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