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怎么切近CLKCON没有反应呢?

楼主(2023-01-08):
我现在要用到内部128K和外部4M的陶瓷谐振器相互切换。
外部振荡器接到P50,P51口,怎么切近CLKCON没有反应呢?

网友A:
没有反应是什么意思

楼主:
给CLKCON赋值赋不了

楼主:
Enter_Bank0;
         if(SwitchValue == HFOSC)
                 {
                                 IR_Interrupt_First = 1;
                                 #if SystemClk==1
                                                 CLKCON = 0x84;
                                                 while((CLKCON&0x10) != 0)
                                                         ;
                                                 CLKCON |= 0x02;
                                 #endif
                                #if SystemClk==2
                                                 CLKCON = 0xa4;
                                                 while((CLKCON&0x10) != 0)
                                                         ;
                                                 CLKCON |= 0x02;
                                #endif
                                #if SystemClk==4
                                                 CLKCON = 0xc0;
                                                 while((CLKCON&0x10) != 0)
                                                         ;
                                                 CLKCON |= 0x02;
                                 #endif
                 }
         else
                 {
                         CLKCON &= ~0x02;                                                                        //FS = 0 Selection Low System Clock
                         NOP();
                         CLKCON &= ~0x04;                                                                        //Off HFCLK
                         IR_Interrupt_First = 0;
                 }

网友B:
按照spec上面的描述操作
CLKCON = 0x08;//0x28,0x48,0x68都可以
delay10ms;
CLKCON = 0x0c;//0x2c,0x4c,0x6c都可以

网友A:
CLKCON寄存器的定义位搞错了吧

网友C:
是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延时才会生效呢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考虑停止运行后在进行赋值呢

网友E:
参照一下寄存器的详细说明 是不是位搞错了

网友F:
如果重新配置时钟 是不是应该先停止运行时钟啊

网友G:
切换时钟为什么要用switch语句进行切换呢

网友H:
切换前最好加一个语句就是让时钟disab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