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进程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3-01-08):
想用单片机实现一个USB声卡,录放都有的那种,现在有个问题不太明白,声卡的录音和播放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这个一个MCU怎么实现的?

网友A:
需要用到操作系统吗?

楼主:
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B:
最好加操作系统;

网友C:
或者用状态机实现

网友D:
USB声卡那个用单片机够呛,有专门的DAC芯片的。
TI就有一些

楼主:
我想用STM32和WM8994来实现这个功能,加上系统应该能实现吧?刚接触到系统不熟悉。

楼主:
刚接触到操作系统,现在还不知道实现的流程怎么走,看来还得有段时间来学习系统了

网友D:
信息量大的话 需要外接存储芯片啊

网友E:
就是把存储空间分开两部分 互不干扰

楼主:
储存问题可以解决,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录音和播放要想做到接近同步进行,来回切换的过程中,DMA传输不知道怎么设置

楼主:
每次从录音切换到播放或者播放切换到录音,各自的DMA传输要不要暂时的关闭一下

网友F(2023-02-19):
可以加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