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为什么发热比较厉害

楼主(2023-01-08):
发热比较厉害,不知道为啥?这个要怎么排查呢?

网友A:
什么发热厉害?器件?MCU?电源芯片?还是大脑发烧?你这问题有高度,一般人回答不了。

网友B:
发热就是电流大或者效率低

网友C:
先检查电源,然后检查焊接是否有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电源,然后检查焊接是否有短路。

正解

网友E:
电路有问题啊~

网友F:
这么懵逼的问题各路大神有知道啊

网友G:
也不知道解决没有,这么久了,发热就是电流大,没有大功耗,就是电路的问题呗

网友H:
是说的mcu发热厉害么  有可能是运行到哪里导致出现灌电流?

网友I:
还有可能是因为软件和硬件不匹配也会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J:
实时监测一下电流 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热量大的

网友K:
产生了类似短路电流的 要不然直接报废了

网友L:
产生了预料之外的大电流 并且有可能灌进引脚中

网友M:
是电源芯片发热还是单片机发热啊

网友N(2023-02-10):
好宽泛啊?电路问题

网友O:
mcu还是电路?电路那就是短路了?

短路呗。感觉不会是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