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从1.TXT文件的第50个字节开始读取数据可以吗

楼主(2023-01-08):
从1.TXT文件的第50个字节开始读取数据可以吗

楼主:
FatFs文件系统已经移植好了,可以读取sd卡里面的TXT文件了。现在我SD卡里面有一个1.TXT文件,文件里面有足够的数据,已经可以从开头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了。我想请问一下:能不能实现跳过一定数量数据开始读取1.TXT文件的数据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标准文件操作有移动读写指针。

网友C:
有专门的函数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能告诉下是哪个函数吗?我找了好就没找到!谢谢

网友D:
f_lseek - Move read/write pointer, Expand size

网友E:
可以啊。丢弃前面的49个就行了

网友F:
可以实现的。

网友G:
iocntrl函数啊

网友H:
这个使用fatfs吧。

网友I:
lseek找到需要读取字节数据。

网友J:
好像有个位移的函数,lseek,从头开始网后移50个,再读即可。

网友K:
引用 楼主:
FatFs文件系统已经移植好了,可以读取sd卡里面的TXT文件了。现在我SD卡里面有一个1.TXT文件,文件里面有足 ...

可以啊,或者你可以先读50个,然后再开始正式读,把之前的50个覆盖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能告诉下是哪个函数吗?我找了好就没找到!谢谢

lseek,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或者seek。

网友M:
可以的 直接选取第49位

网友N:
lseek从头开始往后移50个,再读。

网友O:
这个可以实现的。

网友N: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