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51与52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08):
51与52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你想问的是89C51与89C52的区别吗?

网友B:
一般我们称51单片机是指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型号有很多个,比如AT89C51,AT89C52,STC89C51,STC89C52,STC89C58,STC15W408,STC11F04E等等。

网友C:
芯片内核(CPU)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IO脚有多有少,中断有多有少,内存RAM,ROM大小不同之类的。

网友D:
就好像我问你AMD CPU与速龙CPU有什么不一样,其实速龙CPU也是AMD品牌的产品之一。

网友E:
你应该说具体型号如:AT89C51与AT89C52有啥不一样。你自已下载规格书对比两者内部资源多少吧

网友F: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网友G:
ram也不同吧,52多了一个定时器2,在串行通信中可以设置更高的波特率,定时器2的功能与其他两个定时器也不一样。

网友H:
52是51的增强型,S52比C51,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网友I:
现在市面上,C51都差不多淘汰了,价格两者接近(可能一样),要买的话,摊主一般会推荐你买S52。

网友H:
51单片机和51单片机完全一样,就是内部ROM程序存储器 大小区别

网友J:
52多个定时器,RAM 51是128,52是256。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c51就是4K,c52就是8k。

网友F:
啊?还有52单片机?

网友H:
讨论结果楼主都预料得到啊

网友K:
学习了,我也一直在寻求这两者的差别。

网友L: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3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

网友M:
很多公司都有51系列的兼容机型推出,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占有大量市场。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

网友N:
52单片机是STC公司生产的一种低功耗、高性能CMOS8位微控制器,具有8K字节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

网友O:
STC89C52使用经典的MCS-51内核,但是做了很多的改进使得芯片具有传统51单片机不具备的功能

网友P:
最后一个数字表示E2prom的大小,E2prom=最后一个数字*4K,51单片机就是4K,52单片机就是8k

网友Q:
52单片机是51单片机的增强型,52单片机比51单片机,定时器多一个T2(这个东东强悍的很),RAM多128B,ROM多4K,中断多2个,多一个看门狗,在掉电、数据指针等方面还有一些改进。

网友R(2023-02-10):
52单片机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达到33MHz,51单片机只有24MHz。

网友S:
他们在应用上有啥区别

网友T:
一直听51单片机还有52呢?还是说具体型号啊

网友U(2023-07-26):
内核一样,内存大小不一样吧

网友V(2023-09-26):
这个其实就是性能层面的一些升级,具体的还得比对型号确认

网友R:
都属于8位单片机

网友T:
本质没啥区别都是8位单片机

网友W:
51微控制器与51微控制器完全相同,是内部大小不同的ROM程序存储器

网友X:
都是8位单片机,52在内存等细节上有部分提升,整体框架其实都是一样的

网友S:
51和51没有本质区别的,大胆使用

网友Y:
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Z(2023-10-28):
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样的内核

网友T:
引用 网友O:
STC89C52使用经典的MCS-51内核,但是做了很多的改进使得芯片具有传统51单片机不具备的功能 ...

楼主有详细说明51不具备的功能嘛?不是都说51单片机吗?

网友AA:
Ah, and 52 microcontrollers?

网友AB:
业主期待讨论结果

网友AC(2023-12-05):
我一直在研究和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网友AD:
51微控制器是与Intel和8031指令系统兼容的所有微控制器的总称

网友AE:
52嵌入式的最高外接晶振可以到达33mhz,51嵌入式只有24mhz。

网友AF:
您是否一直在听51微控制器和52微控制器,或者您正在谈论特定的型号

网友AG:
内核是一样的,但是内存大小不同

网友AH:
这其实是一些性能上的升级,具体的升级需要通过对比模型来确认

网友AI(2024-01-11):
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它们都是8位微控制器

网友AJ(2024-02-18):
51微控制器与51微控制器完全相同,是内部巨细不一样的rom步伐存储器

网友AK(2025-08-30):
51 和 52 均为 8051 架构单片机。核心差异在资源:52 通常比 51 内存更大(ROM 多为 8KB 及以上,RAM 256B+),多定时器(如 3 个定时器)、UART 等外设,部分带 PCA 模块。51 基础款资源较少(4KB ROM、128B RAM),适合简单场景;52 适用于稍复杂控制。

网友AC:
51系列是早期的单片机,而52系列是改进版,性能更优,功能更强。

网友AL:
51单片机通常指51系列,52则是其中一款,52有更多外设,运行频率更高。

网友AG:
两者相同,但rom程序存储器大小不同,一个可能大一些。

网友AM:
速龙CPU是AMD品牌下的产品,与AMD CPU相似,但性能或功能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AN:
51 和 52 通常指 8051 系列单片机。51 是基础型号,如 AT89C51,程序存储器 4KB,RAM 128B,无 ISP 功能。52 是增强型,如 AT89C52,程序存储器 8KB,RAM 256B,多 1 个定时器 / 计数器(T2),部分支持 ISP,功能更强,适用更复杂场景。

网友AO:
传感器用于检测环境变化,电机用于驱动机械运动,应用区别在于传感器提供反馈,电机执行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