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可以驱动多大的液晶

楼主(2023-01-08):
STM32F767可以驱动多大的液晶

网友A:
STM32F767应该是F7系列最强的芯片了吧

楼主:
能驱动多大尺寸的液晶呢,刷新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B:
驱动多大尺寸液晶和什么有关,存储?

网友C:
还是总线速度?

网友D:
驱动大分辨的液晶屏不一定要看MCU,加个液晶控制IC就很好实现了,如瑞佑的RA8876或最新的RA8889, 2K*2K的分辨率的屏都可以点,内带大显存,还可做动画和视频,MCU只是发指令,对MCU的速度与存储都没要求

网友E:
内存,屏幕越大,你需要的显示的内存越大,一般都要外加SRAM

网友F:
是的,显存勾搭就能跑的起640P吧

网友G:
有专用的液晶接口的吗?

网友H:
不是有专用的液晶驱动芯片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能驱动多大尺寸的液晶呢,刷新率能达到多少。

1025*600应该没啥问题,至少能到30Hz。

网友I:
其实还是得看运算量,光刷图片应该可以驱动很高得分辨率。

网友J:
应该有MIPI-DSI外设吧,如果是双通道的,我感觉1080P能驱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B:
驱动多大尺寸液晶和什么有关,存储?

存储可以外扩,主要是写屏幕的接口频率能达到多少。

网友L:
这个可以驱动的液晶比较大了。

网友M:
这个lcd支持就行 。

网友N:
STM32F767的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