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多主一从SPI怎么设计

楼主(2023-01-08):
目前做的一个小项目中,STM32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RA8875也需要和FLASH进行通讯,目前是使用拨码开关进行选通的,每次切换都要人工干预,比较麻烦,有没有高速选通开关芯片可以代替拨码开关的?

网友A:
模拟电子开关了解一下

网友B:
你有什么打算呢?

楼主:
芯片的输入响应频率至少要大于10Mhz。或者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C:
用带有N个SPI接口的MCU连接N个SPI主器件

网友D:
用STM32 可以控制那个RA8875对FLASH的访问么?

网友E:
hc125或cd405x都可以实现吧。

网友F:
把RA8875给复位住,然后就可以烧写字库了。

网友G:
前提是确认复位状态时RA8875的SPI接口是高阻状态。

网友H:
用模拟开关,stm32控制开关的选通

网友I:
可以设计一个IO为忙不忙的检测。

网友J:
其他MCU不用该SPI的时候IO设置为高阻态。

网友K:
用完后要立马释放掉SPI和忙端口。

网友A:
用cs实现,谁拉低cs谁就是主机,这块spi是有协议标准的.

网友L:
模拟开关就可以,单片机控制模拟开关的选通。

网友M:
RA8875比较老了,建议改用RA8889,功能和成本都更好,对于F LASH的操作,RA8889还可进行在线写入(烧录)FLASH的功能(RA8875只能读不能写),会更灵活;另外,FLASH也可同时接MCU和RA8889,当把RA8889的"TEST"脚拉高时(其它正常工作状态时拉低),其对FLASH的SPI接口就会变为高阻状态,MCU可直接去访问FLASH而不受RA8889的影响,RA8875好像没有这功能,只能通过物理断开来处理。

网友N:
使用cs片选功能。

网友O:
spi传输距离是多大?

网友P:
可以考虑I2C的通信机制

网友Q:
这个多级是多个stm32吗?

网友R(2023-02-13):
可以试试I2C的通信机制

网友S(2023-05-09):
RA8875旧产品对FLASH是只读而写不了的,换用瑞佑新一代的液晶控制器RA8889就可以实现读写;
MCU不用再另外接一组电路到FLASH上, MCU通过RA8889就可以对FLASH进行读和写

网友T:
用片选不行吗?

网友U(2024-01-02):
您可以设计一个IO来检测您是否忙碌。

网友V:
使用后立即释放SPI和繁忙端口。

网友W:
用一个多路复用器(MUX)来选择哪个主设备可以与从设备通信。多路复用器的输入端连接到各个主设备的NSS线,输出端连接到从设备的NSS线。通过控制多路复用器的选通信号,可以选择哪个主设备与从设备通信。

网友X:
在处理复杂的多主一从SPI设计时,例如多个微控制器需要与FLASH进行通讯的情况,可能需要使用高速选通开关芯片来切换不同的设备,以减少人工干预的繁琐。

网友Y:
从设备应只有一个片选信号,以确保只能被一个主设备选中。从设备还应具备数据接收和发送的功能,以便与主设备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Z:
应对多主一从SPI通信系统进行严格的调试和测试

网友AA:
SPI通常被称为四线串行总线,其信号线包括:SCLK(串行时钟,由主机输出)、MOSI(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的信号线,用于主机向从设备传输数据)、MISO(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的信号线,用于从设备向主机传输数据)和SS(从设备选择线,通常低电平有效,由主机控制)。

网友AB:
可以通过软件程序设计让每个SPI主机在特定时刻或者按照预设顺序访问SPI从机。

网友AC:
用一种仲裁机制来确定哪个主设备可以与从设备通信。

网友AD:
hc125和CD405x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E:
使用一个共享的从设备选择信号线(NSS或SS),并将该线连接到一个主设备的输出引脚。当该主设备想要与从设备通信时,它将拉低该线,从而激活从设备。其他主设备需要将其对应的NSS线设置为高电平,以便不干扰通信过程。

网友AF:
使用一个外部控制信号来协调各个主机的SPI操作,比如由一个独立的控制器或微处理器发出的同步脉冲,各主机在接收到允许信号后才能开始传输。

网友AG:
主机负责控制整个通信过程并发起数据交换请求,而从机则只需等待主机的请求并进行响应。

网友AH:
复位的前提是确认RA8875的SPI接口处于高阻状态。

网友AI:
根据通信速率、数据位宽度、通信模式等需求,选择合适的SPI接口芯片作为主设备和从设备的通信媒介。

网友AJ:
为了实现多主一从的通信,需要设计一个总线切换电路。该电路应能根据片选信号的变化,自动将数据总线连接到相应的主设备上。

网友AK:
将SPI总线的时间划分为不同的时间段,每个时间段内只允许一个主机进行通信,其他主机必须等待当前主机完成通信后才可开始。

网友AL:
使用具有多路选择功能的开关或多路复用器芯片,结合微控制器的控制信号动态选择与SPI从机连接的SPI主机。

网友AM:
每个主设备应具备独立的片选信号,以避免同时选中多个主设备的情况。主设备还应具备独立的时钟信号,以便在通信过程中控制数据传输的节奏。

网友AN:
在每个主系统中,根据服务接口创建对应的服务提供者实现类。

网友AO:
解耦、扩展和灵活替换的服务架构

网友Y:
需要为主机和从机分别编写不同的代码。

网友AP:
多主一从的SPI设计相对复杂一些,需要确保只有一个主设备能够控制从设备。

网友AQ:
严格的多主一从SPI通信系统调试和测试

网友AR:
重置ra8875,然后可以刻录字体库。

网友AS:
我可以使用STM32控制RA8875对flash的访问吗?

网友AT:
您可以设计一个IO来检查您是否忙。

网友AU:
预留一些额外的管脚或通信端口,以便在未来添加新的主设备或从设备。

网友O:
每个主设备都可以尝试拉低NSS线,但只有第一个成功拉低NSS线的设备才能与从设备通信。其他设备需要在检测到NSS线已经被拉低后放弃尝试。

网友Y:
为了确保多主一从SPI通信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需要设计一套合理的数据传输协议。该协议应包括数据传输格式、传输速率、传输顺序等方面的规定。

网友AV:
使用CS实现,降低CS的人就是主机,并且这个SPI有协议标准

网友AW:
SPI的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AJ:
在所有主机之间设置优先级或者使用I2C类似的总线仲裁逻辑,只有当总线空闲时,主机才能发起通信。

网友AX(2024-03-22):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AY: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AZ: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BA: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BB: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BC: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BD: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BE: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BF: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BG: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