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RAM 器件引导加载程序 (BSL)

楼主(2023-01-08):
MSP430 BSL 允许用户在原型设计、最终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与 MSP430 微控制器 (MCU) 中的嵌入式存储器进行通信。可编程存储器(FRAM 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 (RAM) 均可按要求予以修改。不要将引导加载程序与某些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 中能够从外部存储器自动加载程序代码(和数据)到 DSP 内部存储器的程序混为一谈。这些程序也被称为引导加载程序。
若要启动引导加载程序,必须将特定的 BSL 进入序列应用于专用引脚。如果应用程序代码将 PC 指针设置为 Z 区域中的 BSL 起始地址,也可调用 BSL。在 FR26xx、FR24xx 和 FR23xx MCU 上,空的复位矢量(例如,在未编程的器件上)也会调用 BSL。在 BSL 启动后,可向 BSL 发送一系列命令以执行所需功能(例如,解锁器件、对存储器进行编程或重新编程,或者验证写入的数据)。可通过在定义的用户程序地址继续运行或按照复位条件来退出引导加载程序会话。

即使通过禁用 JTAG 来保护器件,仍然可以使用 BSL。为避免意外覆盖 BSL 代码,代码存储在安全的 ROM 存储器位置。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存储器读出,任何可实现数据直接或者间接读取或写入的 BSL 命令都受到密码保护。因此,可使用 BSL 密码防止未经授权通过 BSL 访问器件存储器。BSL 密码就是器件上的中断矢量表中的内容。

MSP430™ FRAM 器件引导加载程序

网友A:
FRAM读取也会消耗寿命,MCU实际使用中大多数是读取,程序闪存写得很少,因此闪存更适合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AM读取也会消耗寿命,MCU实际使用中大多数是读取,程序闪存写得很少,因此闪存更适合MCU。 ...

大侠从哪里看到“读取会消耗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