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从机收到的是什么呢?

楼主(2023-01-08):
用UATR通信,主机发送0000 1101,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如果主机的波特率设为9600,从机的波特率设为4800,那么从机收到的是什么呢?

网友A:
自己可以用串口在自己的电脑上用串口调试小助手的试一下的。。

网友B:
直接把你的串口线的RX跟TX短路,然后发送该字节数据,看下接受的是啥就知道了啊

网友C:
这个时效性你可能达不到的,我用我设备的给你仿真下的你就知道了。

网友D:
这是我发送100个0x0D得到的C8 86 86 C8 A4 86 C8 A4 86 C8 A4 86 86 E4 86 86 C8 A4 86 86 A4 86 C8 A4 86 C8 A4 86 86 A4 86 86 A4 FE,楼主可参考下的,发送2个0x0D为C8,发送3个0x0D为A4,发送1个0x0D为FE

网友E:
发送一个0x0D为什么会是FE呢?

网友F:
一般的希望两边的波特率一定要一致,不然肯定会造成数据的误码的

网友G:
一般情况下,UART是双方的BAUD须一致的,否则会造成通信出现误码。。

网友H:
波特率不一致,收到的是乱码

网友I:
两边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的,就根本得不到正确的数据的。

网友J:
串行通信波特率自动检测?

网友K:
ST的很多ARM系列的串口都有个自动检测波特率的功能

网友E:
波特率自动识别技术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定长对变长波特率自动识别技术

网友J:
扫描波特率能行?

网友L:
波特率是自动检测,不是识别设置。

网友M:
这个没有做过,以前看到别人分享过。

网友A:
STM32F030就能实现。

网友E:
STM32的波特率自动识别技术为PC端为定长波特率

网友N:
这个数据检测之后数据正常,则回复信号。

网友O:
这样是收不到数据的吧。

网友P:
看你从机采样时候是高是低了。

网友K:
这带有不确定性的。信息丢了一半,肯定没有一个是对的。

网友Q:
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F:
应该是不定数字

网友L:
误码,谁知道收到什么

网友K: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R:
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网友L:
跟周围环境好坏也有关系啊

网友S:
没有任何干扰的话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网友T:
要么是定值  要么是乱码

网友U:
如果两边的波特率设置是不一致的,收到的就是乱码。

网友U(2023-02-11):
一般两边的波特率一定要一致的,不然肯定会造成数据误码的

网友V(2025-04-06):
如果主机波特率设为9600,而从机波特率设为4800,从机将无法正确接收数据,因为数据的传输速率不匹配,会导致接收到的内容是乱码或者不正确的字节。

网友W:
在 UART 通信中,主机和从机的波特率必须一致。如果波特率不一致,从机会以不同的时间间隔接收数据,从而无法正确解码,可能会出现错位、乱码或丢失数据的情况。

网友X:
主机发送的数据会按照 9600 波特率速率发送,然而从机以 4800 波特率接收,这意味着每个比特的时间差异,导致从机解码的结果将无法与主机发送的原始数据匹配。

网友Y:
如果从机的波特率是 4800,那么它将以 4800 的速率读取数据。在接收过程中,它每 9600 个周期会错误地读取两个比特,这会导致它接收到的字节内容错位。

网友Z:
简单来说,从机会因为接收波特率比主机低,导致它每个比特的接收时间太长,错过部分数据。最终从机收到的将是完全错乱的内容,无法正确解码。

网友AA:
你可以通过让主机和从机使用相同的波特率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能确保数据正确传输。如果不能改变波特率,可能需要在从机端做一些额外的波特率转换和同步操作。

网友AB:
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监测波形,确认主机和从机的波特率是否一致,并观察数据流是否存在错位。

网友AC:
如果需要不同波特率的通信,考虑使用波特率转换芯片,或者在主机和从机之间增加同步机制来确保数据按正确的速率传输。

网友AD:
如果使用 STM32F1 进行调试,可以通过设置 UART 中断来查看从机收到的数据,以便更好地分析和调试波特率不一致的影响。

网友AE:
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软件实现波特率的自动调整或校准,但这通常需要额外的代码和复杂的同步机制。

网友AF:
这个得实际测试,要么就得非常了解串口的时序才知道

网友AG(2025-11-05):
两边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数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