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排阻的作用

楼主:
在三位数字中,从左至右的第一、第二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前两位数字乘10的N次方(单位为Ω)。如果阻值中有小数点,则用“R”表示,并占一位有效数字。例如:标示为“103”的阻值为10×10=10kΩ;标示为“222”的阻值为2200Ω即2.2kΩ;标示为“105”的阻值为1MΩ。

排阻的阻值读取

在三位数字中,从左至右的第一、第二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前两位数字乘10的N次方(单位为Ω)。如果阻值中有小数点,则用“R”表示,并占一位有效数字。例如:标示为“103”的阻值为10×10=10kΩ;标示为“222”的阻值为2200Ω即2.2kΩ;标示为“105”的阻值为1MΩ。需要注意的是,要将这种标示法与一般的数字表示方法区别开来,如标示为220的电阻器阻值为22Ω,只有标志为221的电阻器阻值才为220Ω。

标示为“0”或…000”的排阻阻值为OΩ,这种排阻实际上是跳线(短路线)。

一些精密排阻采用四位数字加一个字母的标示方法(或者只有四位数字)。前三位数字分别表示阻值的百位、十位、个位数字,第四位数字表示前面三个数字乘10的N次方,单位为欧姆;数字后面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代表误差(G=2%、F=1%、D=0.25%、B=O.1%、A或W=0.05%、Q=0.02%、T=0.01%、V=0.005%)。如标示为“2341”的排阻的电阻为234×10=2340Ω。

排阻的作用

内存芯片下方均匀分布的“芝麻粒”,实际上是位于内存颗粒和金手指之间的“排阻”。排阻,是一排电阻的简称。我们知道,内存在处理、传输数据时会产生大小不一的工作电流。而在内存颗粒走线的必经之处安装一排电阻,则能够帮助内存起到稳压作用,让内存工作更稳定。从而提升内存的稳定性,增强内存使用寿命。而你说的内存右边角上的“小绿豆”。我们一般称之为SPD。SPD是一存储体,它存储了厂商对内存的详细配置信息:如内存的工作电压,位宽,操作时序等。每次开机后自检时,系统都会首先读取内存SPD中的相关信息,来自动配置硬件资源,以避免出错。上拉、限流。和普通电阻一样,相比而言简化了PCB的设计、安装,减小空间,保证焊接质量。

排阻引脚说明

1与a2与b3与c4与d之间的电阻都是10欧,与其它的管脚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排电阻,做在了一个原件上..

有的还有一个公脚,就是为了方便使用,拿万用表量一下就会发现所有脚对公共脚的阻值均是标称值,除公共脚外其它任意两脚阻值是标称值的两倍,很明显任意两脚通过公共脚脚串联的嘛!用在有很多上下拉电阻的场合应用特方便,比如并行通讯线上,还节省空间。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排阻作用

起上拉作用: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嵌位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上拉是对器件注入电流,下拉是输出电流,弱强只是上拉电阻的阻值不同,没有什么严格区分,对于非集电极(或漏极)开路输出型电路(如普通门电路)提升电流和电压的能力是有限的,上拉电阻的功能主要是为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电路输出电流通道。

另外其他I/O口都是准双向口且都有驱动能力,P0口也是准双向口但是驱动能力小,加排阻说白了就是给P0加驱动电路,电源通过排阻向P0口供电,使其能够驱动与P0口相连的元件。

单片机中排阻的焊接方法

先找出排阻的公共端。公共端在排阻标有小白点的一侧。也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任意选择一端,测量该端与其余引脚的电阻,若个引脚的电阻相等,该端为公共端,否则,另一端为公共端。公共端连接单片机电源,其它引脚分别连接单片机IO口。具体焊接方法与焊接普通电阻一样,只是引脚多一点而已。可先焊接两端,定位后,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再焊接中间引脚。

如图:带点的一端为排阻的公共端。

RP是排阻,J0就接数码管的段码。把排阻有字的一面对着自己,最左端有一个圆点右或方点,对应的管脚就是公共脚了。

网友A(2023-01-09):
当年就是在51单片机线路中认识排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