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电阻值标准以及其规范要求

楼主(2023-01-08):
接地电阻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接地电阻值体现电气装置与“地”接触的良好程度和反映接地网的规模。

接地电阻概要

接地电阻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接地电阻值体现电气装置与“地”接触的良好程度和反映接地网的规模。

接地电阻就是用来衡量接地状态是否良好的一个重要参数,是电流由接地装置流入大地再经大地流向另一接地体或向远处扩散所遇到的电阻,它包括接地线和接地体本身的电阻、接地体与大地的电阻之间的接触电阻,以及两接地体之间大地的电阻或接地体到无限远处的大地电阻。接地电阻大小直接体现了电气装置与“地”接触的良好程度,也反映了接地网的规模。接地电阻的概念只适用于小型接地网;随着接地网占地面积的加大以及土壤电阻率的降低,接地阻抗中感性分量的作用越来越大,大型地网应采用接地阻抗设计。

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

影响接地电阻的因素很多:接地极的大小(长度、粗细)、形状、数量、埋设深度、周围地理环境(如平地、沟渠、坡地是不同的)、土壤湿度、质地等等。为了保证设备的良好接地,利用仪表对接地电阻进行测量是必不可少的。

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可分为:电压电流表法、比率计法和电桥法。按具体测量仪器及布极数可分为:手摇式地阻表法、钳形地阻表法、电压电流表法、三极法和四极法。

在测接地电阻时,有些因素造成接地电阻不准确:

(1)地网周边土壤构成不一致,地质不一,紧密、干湿程度不一样,具有分散性,地表面杂散电流、特别是架空地线、地下水管、电缆外皮等等,对测试影响特别大。解决的方法:取不同的点进行测量,取平均值。

(2)测试线方向不对,距离不够长。解决的方法:找准测试方向和距离。

3)辅助接地极电阻过大。解决的方法:在地桩处泼水或使用降阻剂降低电流极的接地电阻。

(4)测试夹与接地测量点接触电阻过大。解决的方法:将接触点用锉刀或砂纸磨光,用测试线夹子充分夹好磨光触点。

(5)干扰影响。解决的方法:调整放线方向,尽量避开干扰大的方向,使仪表读数减少跳动。

(6)仪表使用问题。电池电量不足,解决的方法:更换电池。

(7)仪表精确度下降。解决的方法:重新校准为零。

接地电阻的测试值的准确性,是判断接地是否良好的重要因素之一。测试值一旦不准确,要不浪费人力物力(测值偏大),要不就会给接地设备带来安全隐患(测值偏小)。

标准接地电阻的规范要求

1、独立的防雷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10欧;

2、独立的安全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3、独立的交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4、独立的直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5、防静电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等于100欧。

6、共用接地体(联合接地)应不大于接地电阻1欧。

避雷针的地线属于防雷保护接地,如果避雷针接地电阻和防静电接地电阻都是按要求设置的,那么就可以将防静电设备的地线与避雷针地线接在一起,因为避雷针的接地电阻比静电接地电阻小10倍,因此发生雷电事故时,大部分雷电将从避雷针地泄放,经过防静电地的电流则可以忽略不计。】接地分三种保护接地: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混凝土、电杆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的接地。1Ω以下。低压电气设备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4Ω,小接地短路电流(500A以下)的高压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大接地短路电流(500A以上)的高压保护接地电阻不大于0.5Ω,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不大于4Ω,重复接地电阻不大于10Ω。若土壤电阻率过高,可以采用外引接地体的方法、对土壤化学处理的方法、换土质的方法、深埋法、延长接地体的方法、采用网络接地装置等方法达到降低接地电阻的目的。

防静电接地:防止静电危险影响而将易燃油、天然气贮藏罐和管道、电子设备等的接地。

防雷接地:为了将雷电引入地下,将防雷设备(避雷针等)的接地端与大地相连,以消除雷电过电压对电气设备、人身财产的危害的接地,也称过电压保护接地。

接地电阻的国家标准

1、电源系统接地电阻的要求

依据JGJ/T16-92《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第14章接地与安全:第14.7.5.3条要求,当机房接地与防雷接地系统共用时,接地电阻要求小于1Ω。因此对于监控机房和通讯机房接地均应与建筑物防雷地等共用同一接地装置,接地电阻要求小于1Ω。

依据GB50089-98《民用爆破器材工厂设计安全规范》第12章:电气;第12.6.4条:在电缆与架空线连接处,应装设避雷器。避雷器、电缆金属外皮、钢管和绝缘子铁脚、金具等应连在一起接地,其冲击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Ω。第12.7.2条:输送危险物质的各种室外架空管,应每隔20~25米接地一次,每处冲击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第12.7.3条:危险区域应采取相应的防静电措施。凡生产、加工或储存危险品的过程中,有可能积聚静电电荷的金属设备、金属管道和导电物体,均应直接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0Ω。第12.7.4条:低压配电线路的接地应采用TN-S或TN-C-S系统,引入建筑物的电源线路,中性点应重复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

2、石化接地电阻的要求

依据GB50074-2002《石油库设计规范》第14章:电气装置;第14.2.2条:钢油罐接地点沿油罐周长的间距,不宜大于30m,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Ω。第14.2.3条:覆土油罐的罐体及罐宝的金属构件以及呼吸阀、量油孔等金属附件,应做电气连接并接地,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Ω。第14.2.10条:进出洞内的金属管道接地电阻不宜大于20Ω。电力和信息线路应采用铠装电缆埋地引入洞内。接地电阻不宜大于20Ω。电缆与架空线路的连接处,应装设过电压保护器。过电压保护器、电缆外皮和瓷瓶铁脚,应做电气连接并接地,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Ω。第14.2.13条:进入油品装卸区的输油(油气)管道在进入点应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20Ω。第14.2.16条:避雷针(网、带)的接地电阻,不宜大于10Ω。第14.3.5条:每组绝缘轨缝的电气化铁路侧,应设一组向电气化铁路所在方向延伸的接地装置,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

第14.3.6条:铁路油品装卸设施的钢轨、输油管道、鹤管、钢栈桥等应做等电位跨接并接地,两组跨接间距不应大于20m,每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14.3.15条:防静电装置的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第14.3.16条:石油库内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

依据GB50156-2002《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第10章:电气装置;第10.2.2条:加油加气站的防雷接地、防静电接地、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第10.2.3条:液化受有气罐采用牺牲阳极法进行阴极防腐时,牺牲阳极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第10.3.1条:地上或管沟敷设的油品、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管道的始、末端和分支处应设防静电和防感应雷的联合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不应大于30Ω。10.3.4条:防静电装置的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

依据GB50028-93《城镇燃气设计规范》第6.10.2条:防雷接地装置的冲击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第6.10.3条:静电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第7.2.31条:当建筑物处于防雷区外时,放散管的引线应接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3、计算机系统接地电阻的要求

依据GB/T2887-2000《电子计算机场地通用规范》第4章要求:第四节接地的要求:第4.4.2条接地电阻及相互关系要求,计算机系统直流工作地,接地电阻应按计算机系统具体要求确定;交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安全保护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防雷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诸地之间的关系及接法应依不同计算机系统的要求而定。依据GB50174-93《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第六章电气技术:第四节接地要求:第6.4.2条、第6.4.3条要求,交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安全保护接地,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直流工作接地,接地电阻应按计算机系统具体要求确定;防雷接地,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执行。第6.4.3条要求交流工作接地、安全保护接地、直流工作接地、防雷接地宜采用一组接地装置,其接地电阻按其中最小值确定。

4、有线电视系统接地电阻的要求

依据GB50198-94《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第2章:第2.5节供电、接地与安全防护:第2.5.4条要求系统采用专用接地装置时,其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Ω,采用综合接地时,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Ω;

5、移动通讯系统接地电阻的要求

依据YD5068-98《移动通信基站防雷与接地设计规范》第5章:接地电阻的要求,5.0.1条:移动通信基站地网的接地电阻值应小于5Ω,对于年雷暴日小于20天的地区,其接地电阻可小于10Ω;5.0.2条:架空电力线与电力电缆接口处的保护接地以及电力变压器(100KVA以下)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小于10Ω。5.0.3条:架空电力线上方的避雷线及增装在高压线上的避雷器的接地电阻值,其首端(即进站端)应小于10Ω,中间或末端应小于30Ω。

依据YD2011-93《微波站防雷与接地设计规范》第4章:接地电阻的要求,4.0.1条:微波中继续站地网的工频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10Ω;微波枢纽站地网的工频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5Ω。。其接地电阻可小于10Ω;5.0.2条:无源中继续站地网的工频接地电阻值为20~30Ω。4.0.3条:架空电力线与电力电缆接口处的保护接地以及电力变压器(100KVA以下)保护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小于10Ω。找元器件现货上唯样商城4.0.4条:架空电力线上方的避雷线及增装在高压线上的避雷器的接地电阻值,其首端(即进站端)应小于10Ω,中间或末端应小于30Ω。

在电缆供电的系统中,接地电容电流较大。当电流大于规定值时会产生弧光接地过电压。采用中性点电阻接地方式的目的就是给故障点注入阻性电流,使接地故障电流呈阻容性质,减小与电压的相位差,降低故障点电流过零熄弧后的重燃率,使过电压限制在相电压的2.6倍以内,提高继电保护的灵敏度作用于跳闸,从而有效保护系统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