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带AD的单片机

楼主(2023-01-08):
要求:
有AD
10个I/O口
内部RC振荡器
程序存储器大于1k

网友A:
没有说要多便宜, 通常带 AD 的单片机的价格就会上升不少

网友B:
如果只是要个简单 AD 功能, 也可以考虑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Ε-Δ 型 AD 转换.

网友C:
中颖的4位OTP  IC  推荐使用SH69P48A

网友D:
FLASH产品推荐使用SH79F083

网友E:
中颖SOP16封装的88F2051就可以,价格1¥多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有没有更有优势的?

网友F:
发现失效的,都是全部失效。

网友G:
断电复位和单片机REST复位后,都能恢复正常。

网友B:
在办公室模拟出这个情况,发现到IO电平都能变化,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单片机无判断,犹如IO配置被修改一样。在什么情况下,IO配置还会被修改呢。

网友D:
SO-16的 SH882051足够好。

楼主:
用中颖的SH88F2051吧 合适你的

网友B:
中颖的SH79F084A,SOP16的带AD的,也就1块多点哦

网友H:
首先你这个要求,大部分MCU都满足,只是如果你不想用外部晶振,想用内部的话,估计不好选,内部RC 的精度和稳定性有限。

网友I:
现在只要是一个单片机,基本上都带AD吧?

网友J:
自带ad的单片机如何实现ad采样的?

网友K:
单片机芯片哪个型号自带8位AD

网友L:
带有ad模块的单片机怎么读取ad数值

网友M:
推荐几款带AD的单片机

网友N:
楼主对ad采集的精度和位数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O:
楼主的要求不高 一般的只要带ad的单片机都满足要求

网友P:
ad的路数需求是多少  采集精度是多少呢

网友Q:
中颖所有系列的单片是不是都带有ad啊

网友R:
楼主对芯片的价格有没有什么预算呀

网友S:
楼主的要求很不高  一般来说唯一可能缺少的功能就是ad了 但是中颖的芯片里边没有ad的好像没有  所以  就挑着最便宜的买吧

网友T:
1块多钱的OTP,比一个逻辑芯片还便宜啊。

网友U(2023-02-08):
应用到什么场合?

网友V:
SH88F2051 SH79F085/SH79F165

网友W: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STM8S003F3P6,.
20PIN,AD,FLASH8K
RMB1.6

有啊,锦锐的003T3ZZ比这个还便宜

网友X:
中颖的SH88F2051

网友Y:
确实好多都符合,要是拼价格,那只能细扣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