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pwm复位后无输出

楼主(2023-01-09):
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后运行正常,RST复位后PWM就停止输出了
还有外部中断函数好像进不去,配置的是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GPIO上拉输入,我改变GPIO的输入电平,并没有执行中断函数

网友A:
问题好像不在你展示的代码里面。有用到printf函数吗

网友B:
从楼主的描述上看,程序启动方面貌似还有点问题。建议楼主参考一下官方的cube库,里面有关于外部中断和PWM的例程,都是现成的工程,参照着上手跑一下。 另外PWM 通过定时器实现会很方便,建议楼主看一下手册再对照例程就很容易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