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使用LL_TIM_SetRepetitionCounter()更新TIM8的RCR寄存器,无法更改PWM输出的个数

楼主(2023-01-09):
如题,使用STM32CubeMX初始化,RCR寄存器设置为20-1,TIM8设置为单脉冲模式;进入程序后使用LL_TIM_SetRepetitionCounter(TIM8, 10-1),通过Keil MDK调试查看RCR寄存器确实修改为9,但是PWM输出的周期数仍然是20,没有变化

网友A:
是否是更新RCR寄存器需要使能/失能其他寄存器?

网友B:
TIM8的RCR寄存器内容必须使能一次更新事件后才能加载进去。 楼主用的函数仅仅是写了寄存器,并没有真正加载。

网友C:
RCR寄存器的确是可以随时修改的,不过它的生效需要借助更新事件,即修改后往往不能保证立刻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