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利用ADC-DMA对全桥电路实现闭环控制

楼主(2023-01-09):
电气研一,开始接触STM32G474,用于对一个全桥电路实现闭环控制,里面包括PI控制,准PR控制,和一个相位环;在学习完输出pwm和ADC-DMA两个模块后无法将两者整合在一起,对于后续步骤更加没有思路,希望各位大佬分享下相关控制类代码进行学习参考,或者大佬指导下该怎样学习,引一下路,谢谢(目前卡在了利用ADC采样值控制芯片输出)。

网友A(2023-03-17):
属实,这种逻辑一般都要参考一下专业的代码才能好点

网友B:
你可以看看安富莱的程序,他家做工控电机啥的比较好

网友C:
PWMADC整合在一起就正常放在一起就好了啊,是逻辑不清晰吗?

网友D:
你PWM不是控制吗,ADC是采样,ADC可以定时采样,PWM实时控制就好了

网友E:
利用ADC采样控制PWM输出是吧,这定时ADC采样,然后在中断里控制PWM输出好像也行

网友F:
你先把两个功能都弄好,再移植到一起也是可以的

网友G:
这个ADC采样部分,你做好了么?如果做好了之后,通过采样的数值,控制PWM就好了

网友H:
学习的话建议就是先梳理自己需要的功能,然后再将两个程序的结合,调试呗,都是反复的操作

网友I:
你就把两个功能合在一起就好了,逻辑再说呗

网友J:
其实可以先分析一下,ADC采集是首先的,然后是PWM控制,谁先谁后分清楚之后,就好编程了

网友K:
分别实现一下,再移植到一块

网友L:
楼主想做数字电源吧,见过有人用F2系列做成功过,很考验算法我没能成

网友M:
用adc控制pwm吗?

网友N:
G4芯片现在好买吗?

网友O:
ADC采样部分做好了之后,通过采样的数值,控制PWM就好了

网友P:
ADC定时采样就可以

网友Q(2023-07-05):
PWM和ADC整合在一起就正常放在一起就好了啊,是逻辑不清晰吗?

网友R:
这个ADC采样部分,你做好了么?

网友S:
如果做好了之后,通过采样的数值,控制PWM就好了

网友T:
先做好adc部分,然后移植dm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