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看关于STM32CubeMx修改单片机型号,大家避坑。

楼主(2023-01-09):
不要通过修改ioc文件来更改单片机型号,一定要新建型号,然后导入之前的ioc文件,切记。(不是这个原因,可以这样配置,但是有一些注意的点)
我之前是因为G070,PA8的引脚是ft_c属性,而G030的PA8不是ft_c属性,没有下拉电阻,所以G070需要在程序里添加代码LL_SYSCFG_DisableDBATT(LL_SYSCFG_UCPD1_STROBE | LL_SYSCFG_UCPD2_STROBE);来取消下拉电阻。
这是手册对ft_c属性的解释:
Upon reset, a pull-down resistor might be present on PA8, PD0, or PD2, depending on the voltage level on PB0,
PA9, PC6, PA10, PD1, and PD3. In order to disable this resistor, strobe the UCPDx_STROBE bit of the
SYSCFG_CFGR1 register during start-up sequence(复位时,PA8、PD0或PD2上可能存在下拉电阻,这取决于PB0、PA9、PC6、PA10、PD1和PD3上的电压水平。为了禁用这个电阻,在启动序列期间对SYSCFG_CFGR1寄存器的UCPDx_STROBE位进行选通)

网友A:
嵌入式开发系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细节很多,一个细节忽略了,后面的程序结果就不对了。

网友B:
这个当然不能走捷径,应该在CUBE是修改单片机型号并重新生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