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50KGT芯片短路晶振的谐振电容,后重新上电都不能恢复,会造成芯片程序丢失吗?

楼主(2023-01-09):
KF32A150KGT芯片短路晶振的谐振电容,后重新上电都不能恢复,会造成芯片程序丢失吗?

网友A:
一般来说flash里边的内容断电之后不会消失的

网友B:
不会的  断电不会造成程序丢失 但是上电时序有问题的话 就有可能导致数据混乱

网友C:
第一次听说 请问什么叫做短路晶振啊

网友D:
晶振在电气上它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再串联一个电容的二端网络,电工学上这个网络有两个谐振点,以频率的高低分其中较低的频率是串联谐振,较高的频率是并联谐振

网友E:
只要晶振的两端并联上合适的电容它就会组成并联谐振电路

网友F:
由于晶振等效为电感的频率范围很窄,所以即使其他元件的参数变化很大,这个振荡器的频率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通常内部不会短路的

网友G(2023-02-10):
一般不是丢失,但是是不是会有错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