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181定制UserBoot操作指南

楼主(2023-01-09):
1、存储器划分
SWM181xB的Flash总大小为120K,其中前96K用于APP,后24K用于UserBoot,芯片上电先执行UserBoot,然后跳转到APP
SWM181xCFlash总大小为248K,UserBoot在96K起始的24K处,若程序大小超过96K,则需要在Keil中做如下设置:

楼主:
执行流程
B0接低时,上电后芯片直接执行APP
B0接高时,上电后芯片检查地址0x18020处内容:
l 若内容不是0x0B11FFAC,则执行ISP代码,可通过串口烧录APP
l 若内容是0x0B11FFAC,则跳转到UserBoot

楼主:
3、工程设置
UserBoot 和 APP
startup_SWM181.s中需要如下设置,确保程序的0x20、0x24、0x28三个地址处有正确取值:
DCD 0x0B11FFAC
DCD 0x6000
DCD SRAM_SWITCH

0x0B11FFAC

程序标志
0x6000
程序大小,SRAM_SWITCH==3时加载程序根据这个值加载程序代码
SRAM_SWITCH
程序执行模式,在startup_SWM181.s文件顶部定义

在UserBoot程序中它的值必须是3,即UserBoot只能基于CodeRAM执行,不能基于Cache执行
关于0x6000
UserBoot和APP中的0x6000分别指定了UserBoot和APP的大小为24k,若它们的大小不是24k,可修改对应值缩短代码拷贝时长;设定值必须是0x1000的整数倍,且大于等于实际程序大小。如果对上电时间没有苛刻要求,建议不要修改
UserBoot
UserBoot的连接使用分散加载文件控制
程序下载
UserBoot
可使用SWMProg、SYNWIT_ISP等可将代码下载到指定位置的软件下载
APP
可使用Keil下载
下载时不要选全擦,否则会把之前下载的UserBoot擦掉
使用其他工具给SWM181xC下载时需要注意:若程序大于96K需要避免下载工具将0x18000-0x1E000的UserBoot覆写掉
可以将APP和UserBoot的bin文件合并成一个然后再用批量工具烧录

楼主:
4、程序下载
UserBoot
可使用SWMProg、SYNWIT_ISP等可将代码下载到指定位置的软件下载
APP
可使用Keil下载
下载时不要选全擦,否则会把之前下载的UserBoot擦掉
使用其他工具给SWM181xC下载时需要注意:若程序大于96K需要避免下载工具将0x18000-0x1E000的UserBoot覆写掉
可以将APP和UserBoot的bin文件合并成一个然后再用批量工具烧录
5、升级ISP
检查0x18020地址处内容并跳转到UserBoot的工作其实是由ISP代码完成的,旧版ISP代码没有此功能,因此需要给带有旧版ISP代码的芯片升级ISP
6、UserBoot跳转到APP前的清理工作
UserBoot程序中,跳转到APP之前,需要执行以下清理操作:
1)关闭UserBoot中开启的外设中断
2)关闭UserBoot中使用过的外设(给外设的控制寄存器恢复默认值)
比如如果UserBoot中使用了Timer中断,,在跳转到APP之前没有关闭Timer的话,,那么进入APP之后这个Timer还会触发中断,,而APP中没有给这个Timer写ISR的话,,就会执行默认ISR,,是个死循环
注意事项:
下载UserBoot后,ISP程序无法再执行,若App中关闭了SWD,则芯片无法再通过JLink和ISP串口更新程序,只能通过UserBoot更新或擦除App。

网友A(2023-02-23):
这几个下载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个下载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了

百度网盘有相对应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