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32F031 q版正常和n版不工作

楼主(2023-01-09):
使用q版配置工程文件,编译后下载到q版芯片可以正常运行;但如果下载到n版或o版,不能正常运行。查了下datasheet,里面只有最后型号命名提到q和n是指core version,但没提这2个版本具体区别。是否需要使用对应的启动文件:比如system_MM32F031x4x6_q.c和startup_MM32F031x4x6_q.s,需要更换,其它库文件也需要更换?目前没找到n版和o版的这方面资料。

如何才能让n版和o版也能工作起来?

网友A:
晕,这个q,n,o版本好难区别。

网友B:
这个版本指的是什么?灵动芯片专有的?

网友C:
q版 n版这些都是什么呀 一点也不了解啊

网友D:
为什么要区分这么多的版本呢 他们的具体区别是什么

网友E: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个的区分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这样区分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网友F:
这样分版本 需要注意更换相应的文件 但是好处在哪里呢

网友G:
这两个文件或者说这两版的芯片的差别是什么 硬件资源都不一样吗

网友H:
不同的版本的芯片应用的场合是不是不同啊 有说明吗

网友I(2023-02-13):

如果使用了特定于Q版本的配置工程文件,编译和下载到其他版本的芯片(如N版或O版)上可能不能正常运行,因为它们的硬件结构可能不同。
因此,如果要在N版或O版的芯片上正常运行,您可能需要使用对应的启动文件和库文件,以替代Q版的文件。这将需要更换相应的system_MM32F031x4x6_n.c和startup_MM32F031x4x6_n.s等文件。
如果您没有N版或O版的配置工程文件,您可能需要联系芯片的制造商以获得更多信息,或者您可以试图从Q版的文件中派生一个适用于N版或O版的配置。

网友J:
他家的芯片还分这么多版本吗

网友K:
可能是不同的版本吧

网友L:
话说分不同版本的用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