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9E132AS可以用nu-link烧录吗

楼主(2023-01-09):
芯片手册上看到可以用ISP和ICP烧录,我这边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软件检测芯片,检测不到芯片,也没找到相应的芯片系列,倒是在ISP-ICP utility 软件找到相应的芯片型号,但是也烧录不进去,是不是ISP-ICP utility 不支持nu-link烧录,所以现在想问问这款芯片该怎么烧录,该款芯片是8051 4T架构的

楼主:
有没有接触过这个系列的大佬,知道呢

楼主:
别沉了啊

网友A:
4t mcu,只能使用hilo, leap的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t mcu,只能使用hilo, leap的烧录器

昨天,问了他们的技术支持,确实不能用nu-link烧录

楼主:
此贴完结

网友B:
烧录方式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nu-link可以烧录的

网友D(2023-02-09):
可以烧录的啊

网友E:
直接问技术部门快

网友F(2023-04-18):
Nu-Link-Me、Nu-Link-Pro、Nu-Link2-Me 和 Nu-Link2-Pro 等编程器都支持的

网友G:
需要先确认是否兼容该单片机,以确保正常烧录。

网友H:
Nu-Link 系列编程器是 Nuvoton 公司推出的一种 USB 编程器,可以用于对 Nuvoton 公司的单片机进行烧录、调试和升级。

网友I:
Nu-Link 系列编程器支持多种接口和通信协议,包括 SWD、JTAG、ISP 等,可以满足不同型号单片机的需求。

网友J:
在烧录之前,还需要按照具体芯片手册中的引脚连接要求进行连线,以确保数据传输的正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F:
N79E132AS 可以使用 Nu-Link 系列编程器进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