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单片机常见的复位方式有哪几种啊?

楼主(2023-01-09):
单片机常见的复位方式有哪几种啊?

网友A:
上电复位,外部硬件复位,软复位。

网友B:
上电制动复位,注意:只要电源的的上升时间不超过1ms,就可以实现自动上电复位。

网友C:
软件复位,复位信号保持时间是编程人员预定的时间。

网友D:
按键电平复位,复位信号保持时间大于2个时钟周期

网友E:
外部脉冲复位,复位信号保持时间大于2个时钟周期

网友F:
单片机在启动时都需要复位,以使CPU及系统各部件处于确定的初始状态,并从初态开始工作。

网友G:
89系列单片机的复位信号是从RST引脚输入到芯片内的施密特触发器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