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IDE MRS使用笔记:常用开发技巧汇总

楼主(2023-01-09):
Q1: MRS调试时如何查看外设寄存器内容?
A1: 在调试配置界面添加相应的.svd文件。

楼主:
Q2: MRS如何调用数学库?
A2: #include “math.h”头文件,并在工程属性页面增加”m”参数。

楼主:
Q3: 如何设置MRS调试前默认不重新下载固件?
A3: 打开调试配置界面,勾选调试前跳过下载选项。

楼主:
Q4: 如何重新打开误关闭的MRS界面窗口以及恢复界面默认排版?
A4: 点击主菜单恢复默认界面排版按钮。

楼主:
Q5: MRS在部分显示屏上工具栏图标太小怎么办?
A5: 通过配置文件参数调试工具栏图标缩放比例。

楼主:
Q6: MRS如何设置编译后显示文件内存占比?
A6: 在编译配置界面添加--print-memory-usage参数。

楼主:
Q7: MRS中如何添加链接脚本文件?
A7: 在工程属性页中添加.ld文件引用。

楼主:
Q8: MRS中如何为工程添加外部文件夹?
A8: 在工程属性页中添加文件夹引用。

楼主:
Q9: MRS中添加目录后仍提示找不到该目录下头文件怎么办?
A9: 检查该路径是否存在以及是否勾选了路径配置选项。

版主你好,我现在合并wch的网口程序和BLE,我把ETH的文件夹还有头文件都按照这个方式添加包含了,也加入了编译,但是部分几个函数报错显示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TH_LibInit' ,可是声明的头文件也包含了,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楼主:
Q10: MRS在编译后提示错误:“make”not found in PATH,怎么解决?
A10: 在全局配置属性页中重新添加工具链路径。

楼主:
Q11: MRS中如何调用IQmath库函数?
A11: 添加"IQmath_RV32.h"头文件引用,工程属性页中勾选”Use iqmath”选项。

楼主:
Q12: MRS中怎么设置编译后进行目标文件内存分析?
A12: 编译前勾选主菜单项:”Project->Analysis After
Build”。

楼主:
Q13: MRS中怎么查看详细的编译过程信息?
A13: 编译前去除主菜单项的勾选:” Project->Concise Build
Output Mode”

楼主:
Q14: MRS在调试时代码无法停在预设的断点怎么办?
A14: 检查调试配置中是否设置了默认断点,再查看是否选中了工具栏中跳过断点按钮。

楼主:
Q15: MRS中可以查看每个文件的历史版本么?
A15: 主页面左下角History窗口可以看到当前文件所有的历史版本,文件有改动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创建新的版本。也可以在全局属性页配置历史版本相关设置。

网友A:
IDE MRS安装的太大了,不如riscide安装方便了吧。

网友A:
有没有gcc和vscode来搭建risc-v处理器的教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