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今天突然看到本站的一个神仙级外包项目,请大家赏阅~~

楼主(2023-01-09):
截图如下:-------------------------------------------------------

----------------------------------------------------------
本来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化为一声长叹“哎~~~~~~~~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FC”

温控器,超调0.01度太难了,环境温度一变化,也不至0.01度。
xch
厉害国
0.01℃这个估计疯狂乱跳啊,看数据怎么处理,而且成本的话这个描述太少了,不好确定成本。

网友A:
如果:
1-只是电路板,不带探头、线材、连接器、外壳……
2、3-控制对象非常稳定,过渡时间不限
并且单次下单数量足够大,30元也未尝不可。

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
1-只是电路板,不带探头、线材、连接器、外壳……
2、3-控制对象非常稳定,过渡时间不限

麻烦你计算一下这个指标的要求。想一想0.01度需要的是什么样的ADC。。然后再大概看看这个方案需要几个运放和电源处理的元器件,核算一下成本。。。

希望你以后对技术问题稍微认真一点,没有做过的时候不要轻易的做出评估结论,这样容易在实际的项目中在前期做出错误评估。

网友B:
0.01度可能指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一般都是±3℃或者5℃,这个0.01应该不是精度,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你计算一下这个指标的要求。想一想0.01度需要的是什么样的ADC。。然后再大概看看这个方案 ...

你对这个行业不够了解
0.01肯定是分辨率,但大家都会故意混淆为精度
严格的场合,才会同时标注精度和分辨率。
另外,前面回帖是有几个条件的,有兴趣你可以自己找资料推导一下。
在稳定的前提下,电路自身可靠电阻/铜箔升温恒温,降低放大器、调理电路、基准的性能需求,然后标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01度可能指的是分辨率,不是精度

这个分辨率不好实现,分辨率对应本底噪声,K型热电偶电压温度增益比较低。这个要求超低噪声放大电路,如果指标是真实的,很困难。

网友D:
0.01用24位ADC,如果用进口的,光ADC芯片一块得100+

网友E:
挑战一下极限 国产ADC 24位的 HX710B 1.5*8元左右 8个的话就是12块钱 加一个国产的单片机差不多5块钱吧 上位机通讯用串口 一个串口芯片差不多是3块钱  现在算下来也就是20块钱,加上做板子1块钱,外围器件5块钱,也就是30块钱,搞定

网友F:
量产的24位ADC有很便宜的,电子称用的,大概1.5元,其它的我就我不太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挑战一下极限 国产ADC 24位的 HX710B 1.5*8元左右 8个的话就是12块钱 加一个国产的单片机差不多5块钱吧 上 ...

这位坛友的回答很棒,鼓励。虽然选用的器件不合理,但是工程师就应该这样讨论技术问题,用数据说话。
这位坛友,HX710b的共模输入范围有要求,不适合直接与电偶相连,如果要使用HX710b,那就需要前面加个运放。热电偶测温的系统,如果想做的好一点,是需要在板端做辅助测温进行冷端补偿的,所以整个BOM里头还需要加一些辅助测温的器件。还有8路接口,接插件也是一笔开销。当然,这个项目的核心矛盾是0.01度的精度与30元成本,对于做过的人来说,这就象是希望用玩具的成本来做仪器。

网友G:
我倒更关心外包设计费用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挑战一下极限 国产ADC 24位的 HX710B 1.5*8元左右 8个的话就是12块钱 加一个国产的单片机差不多5块钱吧 上 ...

每一路还要电桥,仪用运放,基准源,本地测温,保护器件,都是钱。没有这些就不要提指标了,做出来只是玩具。

网友H:
放心已经有好几个大牛竞标了。

不是测温是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器用0.01度的传感器能控制在0.01度么?

网友I:
成本控制不下来吧

网友J:
我用CS1237做的K电偶,1.2元*8+MCU,成本完全没压力。0.01度应该是分辨率,肯定不是精度。精度估计也就0.5度左右。

网友K:
上面说0.01度是分辨率的,从发包方来说,刚开始应该尽量不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等样机做出来后,测试好了,如果设计方想要后面的钱,就说精度达不到,要求继续改进就行了,如果不提钱的事,那就不要求精度问题,包括说30元成本不包括外壳的,我觉得如果不要求验收结清尾款的话,是可以不包括,如果要求结清尾款,那就必须包括外壳的成本

网友J:
21IC的开发费低的离谱,奇怪怎么会有人去接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21IC的开发费低的离谱,奇怪怎么会有人去接单?

因为很多人需要练手,很多人需要等米下锅,而接单的人时间又不值钱,当然抢着接单了
水平越水的人,做同样项目的时间越长,结果越差,报价也越低

网友G:
低价接单,如果是自己工作的同行业产品,赚那点零花钱迟早还回去,你会发现你行业的薪资涨不上去,甚至越来越低。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挑战一下极限 国产ADC 24位的 HX710B 1.5*8元左右 8个的话就是12块钱 加一个国产的单片机差不多5块钱吧 上 ...

显示部件,电源部件,继电器控制呢
这几块也不是很便宜
做到这个分辨率不是很困难,0.01度的精度委外标定每通道价格就要大几千的
控制要求0.01度,分辨率要再提高一个数量级左右

网友M:
他要求的超调精度也是0.01,就这一点,30元能做出来?你们都是讨论说的热电偶读取精度0.01呢,别忘了后面一个控制的超调精度。。。。。

网友N:
楼主着相了。显然楼主是一个认真的搞技术的直性子。好多时候,需求方对接人并不一定是一个搞技术的人,或者是一个还没有入门的技术人,或者干脆就是一个产品经理,项目经理。他们懂一点技术,又只是皮毛。我们技术人员经常和甲方客户沟通,有时候能够遇到很好的对接人,他们对技术理解深刻,提出的需求很规范明确,这时候我们省很多事情,按照客户需求做就好了,这时候你应该感谢运气,你可以少白几根白发了,多休息几个周末了。但是有时候,遇到的就可能是一个啥都不懂的主,这时候就倒霉了,各种错误,各种反复,无休无止的变更变更变更。。。。。这时候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把甲方开了,一条就是协助甲方搞明白,说白了就是把他的活也得干了。主动去把需求搞明白,然后实现。其实啊,最怕的不是不懂得人,最拍的是不懂又依仗甲方身份瞎指挥的人。楼主以后做的项目产品多了,遇到的各色人等多了,就慢慢体会到了。说了这么多,希望楼主明白,这个根本不是技术指标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网友O:
K型热电偶本身能达到0.01℃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着相了。显然楼主是一个认真的搞技术的直性子。好多时候,需求方对接人并不一定是一个搞技术的人,或者 ...

确实是突然看到这样的需求忍不住吐槽。。。我也知道世界就是这个样子,还是希望这个小小的吐槽能让看到的人,将来都稍微认真那么一点点吧。

网友P:
估计写错了, 或者抄的百度的, 这种可以沟通下确认下了

网友Q:
我只关心精度达到0.01度K型热电偶需要多少钱?
他能不能批量买到。

另外,他的工厂为了出厂校准的标准具有没有准备好。

网友Q:
引用 楼主:
麻烦你计算一下这个指标的要求。想一想0.01度需要的是什么样的ADC。。然后再大概看看这个方案 ...

ADC问题相对好解决,只是冷端补偿的温度传感器是要满足0.005度以下误差的。
就这一项的成本就超出目标成本10倍以上了。

网友R:
0.01度估计是分辨率,不懂精度和分辨率的大有人在,不过已经越来越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挑战一下极限 国产ADC 24位的 HX710B 1.5*8元左右 8个的话就是12块钱 加一个国产的单片机差不多5块钱吧 上 ...

你没算板子的装焊和测试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N:
楼主着相了。显然楼主是一个认真的搞技术的直性子。好多时候,需求方对接人并不一定是一个搞技术的人,或者 ...

我以前接过一个朋友介绍的单子,做一套自动控制板,把烧环保颗粒料的商用炉子变成像操作高档电磁炉一样方便,执行机构很简单,一个是螺旋送料电机,一个是鼓风机。他已经量产的版本是用交流减速电机和交流鼓风机做的,全手动简单粗暴。他要改成步进电机驱动螺旋送料,说步进电机扭矩更大更便宜,新方案量产利润可观。因为是老朋友介绍的,说他是炉具方面的专家,我信了,没看过炉子就接下来。我花了很多精力做按键操控优化、LED动态显示、参数设置、速度曲线、送料堵转时自动反转脱困、送料速度和鼓风风力的最优联动、防水防油等等,按他的要求一条条满足后,空载测试正常,然后接到炉子上试,发现低速供料一切正常,速度一高就容易堵转卡料。跟他说是电机不够力他不信,一口咬定是我步进电机驱动没做好,要我改进加速曲线和电路板,他拿着步进电机厂家的资料说他提供的步进电机的扭矩是多少牛米,肯定够的。我对着资料上的扭矩VS转速曲线跟他解释步进电机速度上升时扭矩如何变化,步进电机的特点就是高速时扭矩严重下降,他就是不信,我只好让他自己去找步进电机厂家问。这项目就这么黄了,从一开始所谓的专家就不靠谱。

@小本子 :带载能力不够?
竟然能碰到同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R:
0.01度估计是分辨率,不懂精度和分辨率的大有人在,不过已经越来越少了。。 ...

我看不少人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精度,什么是分辨率,更搞不清楚影响及决定这两个指标的因素。提出这么荒谬的指标就是搞笑。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我用CS1237做的K电偶,1.2元*8+MCU,成本完全没压力。0.01度应该是分辨率,肯定不是精度。精度估计也就0.5 ...

精度包括精密度,准确度。分辨率是影响精密度的一个因素,影响分辨率的是本底噪声。精密度还受系统噪声影响。指标那么高,每一个因素都要严格控制才行的。

分辨率就是量化位数,精度就是有效位数,还有个置信区间设定。

网友C:
还有一个,不要把系统分辨率与器件的分辨率搞到一起,器件只是系统的一小部分。比如温度传感器,延长线都能影响测温精度。

网友S:
这个分辨率不好实现,分辨率对应本底噪声,K型热电偶电压温度增益比较低。还是比较困难做出来

网友T:
恶性循环啊

网友U:
细节需求:
1.8路K型温度采集
2.精度0.01度
3.超调0.01度
4.带上位机设置PID参数以及超调系数

1.8路K型温度采集---分辨率,精度都与量程相关, 1度?1000度? 结果完全不同.

网友K:
引用 网友N:
楼主着相了。显然楼主是一个认真的搞技术的直性子。好多时候,需求方对接人并不一定是一个搞技术的人,或者 ...

无休止修改的,基本上是项目一开始的验收标准就没定好,否则新增要求就加钱,爱改多少次就改多少次,如果项目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的目标,而随意增加或调整功能又不需要加钱,那当然就会没完没了
就像很多企业加班非常多,是因为加班不给加班费,如果给加班费的外企业,根本就不让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