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 分享一个超级好用不卡的串口

楼主(2023-01-09):
分享一个超级好用不卡的串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U_EGaxl_X6_wKMKBRInDw   免安装版
提取码:eobj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wXOewH_Drr615jyuTDoAg
提取码:ikct

网友A:
一般还行,就是最高波特率只有 115200 bps,很多场合用不了。

网友B:
界面很简洁,看起来应该好用

楼主:
后续升级数据示波器功能

网友A:
下面那个网盘下载的,要好一点,波特率能到 256000 bps,也还不不够。
起码460800、500000、921600、1000000、1500000、2000000这些波特率要加上。

网友C:
串口助手,用来用去,网上几十种,我觉得最好用的还是这个

网友D:
这个串口最好用,特别是窗口右侧的命令条发送,给调试带来极大的便利

网友E:
上面这些串口助手全都有一个问题:只显示串口号。。如果电脑上同时有多个USB转串口(比如一个JLink自带的USB转串口、一个CH340打印串口、一个正在调试的开发板程序的CDC串口),,不方便快速区分自己想要操作的串口是哪一个,,所以建议要同时显示串口号和完整的串口描述,,比如下面这样:

网友F:
界面很简洁,看起来应该不错

网友G:
现在串口软件很多,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受各行业和自身需求限制还真没有集各种优秀功能于一身的,收集了一大堆串口助手换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