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电压纹波疑问

楼主(2023-01-09):
对于反极性Buck-boost,其输入输出电流均为断续的,输出电流与续流二极管电流一致,如果采用2相交错并联的方式,能否降低输出电压纹波呢?

网友A:
没做过,感觉是可以的,只是并联就涉及到均流,均流电阻又会导致纹波增大。

有没有什么可以两全其美的办法?

网友B:
原则上可以,但是时间没必要,纹波都是可以滤掉的,加一级LC即可。

网友C:
从纹波产生的原理看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