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启动后是如何进行指令执行的?

楼主(2023-01-09):
STM32F4系列启动后是如何进行指令执行的?

网友A:
需要装载到RAM中吗?

网友B:
以前用DSP用的多,DSP一直都是从FLASH中装载到RAM中运行。

网友C:
STM32F4的MCU已经达到了168M,这个速度已经够快了。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在cpu启动之后,也把程序指令从FLASH中LOAD出来到RAM中再执行?

网友C:
如果不是,那是如何做到快速指令执行的呢?

网友D:
Flash虽然访问频率无法很高,但可以用位宽来解决啊。

网友E:
它每次读128BIT,就满足了MCU全速运行所需要的带宽

网友F:
Copy到RAM的搞法也有的。GD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G:
直接从FLASH取指令啊,现在很多型号内置的FLASH都是零等待的,执行速度不比RAM差。你想把FLASH内容load到RAM运行也是可以的,但是一般RAM容量没有那么大,只能放小体积的代码,而且“把FLASH内容load到RAM”的这段代码本身也是在FLASH里执行的,所以归根结底,上电启动后,还是要先从FLASH取指令执行

网友C:
那也就是说,STM32自带FLASH的宽度是128BIT?

网友H:
STM32指令应该是32位宽,每次读128BIT的话,就意味着读取FALSH的速度是168/4=42M,感觉这个FLASH的读取速度也不算慢了。

网友I:
这个速度已经够快了吧,还需要再快吗?

网友J:
所有的指令都是要到ram里面执行的

网友K:
Thumb指令,16位,所以只有21M就够了

网友L:
这个我还没有试验过,或许可以的吧。

网友C:
具体解释一下?谢谢。每条语句从FLASH中读取到RAM中执行?

网友M:
研究这么深入,是有啥用处?

网友D:
不太清楚他的执行流程

网友N:
是不是应该先装载到ram在执行?

网友O:
如何才可以监控到数据的走向呢

网友C:
这个是很深奥的问题

网友P:
启动流程指复位或上电到执行到main中间,板子做的事情 中断向量表是处理终端时函数的地址

网友P(2023-02-11):
DSP一直都是从FLASH中装载到RAM中运行的

网友Q(2025-04-06):
STM32F4 启动过程从复位开始,首先会执行启动文件中的重置向量,这个时候 CPU 会从地址 0x08000000(默认的 Flash 启动地址)开始执行代码。

网友R:
启动时,STM32F4 会根据启动配置来决定是否从 Flash 或者从其它介质(如系统内存)启动程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从 Flash 中加载程序。

网友S:
启动后,STM32F4 会进入系统初始化流程,主要会初始化系统时钟、外设、堆栈等。在这之后,程序会跳转到 main() 函数开始执行。

网友T:
在启动时,系统会执行 reset_handler,这个处理函数会进行必要的初始化,然后跳转到用户编写的 main() 函数中执行应用程序。

网友U:
对于 STM32F4 系列,启动文件(startup_stm32f4xx.s)中包含了 Reset_Handler,这个函数会首先执行一些基本的初始化,然后跳转到 SystemInit(),最后再跳到 main()。

网友V:
如果你配置了外设初始化(比如 Flash 或者 RCC),在启动后这些外设会根据配置初始化,确保系统能正常工作。

网友W:
STM32F4 使用 ARM Cortex-M4 内核,启动时会初始化堆栈指针并配置中断向量表,确保中断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X:
STM32F4 启动时会执行预定义的系统初始化代码,在这过程中,它会进行外设的时钟配置、内存初始化、系统时钟配置等,最终把控制权交给用户的主程序。

网友Y:
你可以在启动文件中找到所有的中断向量和启动代码,STM32F4 启动后会根据外部中断或定时器等触发事件来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Z:
如果你使用的是 STM32CubeMX 生成的代码,启动时会自动生成系统初始化代码,包括系统时钟配置和外设初始化,保证启动后的设备能够正常运行。

网友AA:
STM32的Flash宽度通常是32位,但128位指的是数据总线宽度,与Flash本身无关。

网友AB:
通常通过优化指令集,采用DMA来加快执行速度。

网友AC(2025-11-06):
虽然Flash的访问频率无法很高,但可以用位宽来处里

网友AD:
以前常用DSP,它们通常是从闪存加载到RAM中运行的。

网友AE:
复制到RAM的方法有,GD芯片是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