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指令

楼主(2023-01-09):
51系列单片机的运算指令包括,ADD、SUBB、MUL、DIV。它们在运算时,是以补码的形式运算,运算完后再转为原码,得出结果?

楼主:
二进制运算时,有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这怎么区别?

网友A:
减去一个数,相当于加上该数的补码。

楼主:
这个对于汇编程序时有用的,不知还有了解的吗?

网友B:
这东西,建议找本相关的书系统的看一下,这些都是基础。

网友C:
形象地理解,拿个计数器,看看它是如何循环计数的。然后画个圈,将这些个数标在上面。

网友D:
嗯,至于符号,定义半个圈是正,而另半个圈是负即可。

网友E:
从这你可以方便的推知,用最高位来辨别符号是最为方便的。

网友F:
这个好像就是加减的问题吧,没有别的了。哈哈!

网友G:
这个状态不太好判断了,很难去做判断。

网友H:
减去一个数,相当于加上该数的补码

网友I:
在计算机中,可以区分正负的类型,称为有符类型(signed),无正负的类型(只有正值),称为无符类型。 (unsigned)数值类型分为整型或实型,其中整型又分为无符类型或有符类型,而实型则只有符类型。 字符类型也分为有符和无符类型。 比如有两个量,年龄和库存,我们可以定前者为无符的字符类型,后者定为有符的整数类型。

网友J:
单片机内部的运算方式 这个确实没有关心过 就知道得小心的定义有符号和无符号数据

网友K:
好像确实是这个流程 但是因为不明白最核心的原理 所以理解不了为什么要计算这么麻烦呢

网友L:
是的 我认为这个流程是正确的  但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形象地理解,拿个计数器,看看它是如何循环计数的。然后画个圈,将这些个数标在上面。
...

计算机硬件层面不是这样简单理解的吧

网友N: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反码的参与吧 但是不确定是哪一步

网友H(2023-02-08):
用最高位来辨别符号是最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