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烧录芯片后没更新

楼主(2023-01-09):
081A的烤录问题,为什么我重新编译代码,烧录芯片后,还是没有更新,还是保持上一次的代码的状态!

网友A:
烧写完成之后重新断电上电试试看

网友B:
会不会是芯片写保护了  在下载过程中 有相应的信息报送吗

网友C:
我们有时候会犯一种错误就是前后烧写了同一个程序

网友D:
对比一下两次烧写的内容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关掉加密功能,将源程序写入后记下CHECK SUM,在用ISP51或PRO-06读取,看看是否一样。
...

是不是不应该是加密的问题呀 因为如果加密了是烧写不进去的吧

网友G:
理论上功能都相差什么 然后如何通过硬件体现 这个得说清楚

网友H(2023-02-10):
前后是同一个程序嘛

不是加密保护的话,同一个程序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