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请问AT32F415使用USB设备模式如何释放PA9给用户使用

楼主(2023-01-09):
B版本的AT32F415使用USB设备模式时会使用PA9作为vbus检测,PA9/PA10一般用作调试串口使用,IAP也用这个串口。
如果我的代码上电以后检测到USB并没有枚举成功,此时如何释放PA9给用户使用?我测试了下,只有调用以下代码关闭OTGFS1时钟有效。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OTGFS1_PERIPH_CLOCK, FALSE);
请问一下标准步骤是什么?

网友A:
415 B版只能通过关闭OTG时钟释放PA9,你的做法是正确的。415C版 PA9可通过代码配置忽略VBUS检测释放P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