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频率响应曲线为什么有两条?

楼主(2023-01-10):
这是一款滤波器的频率响应曲线 ,为什么会有两条线呢?红色的标注又是什么?手册内未进行说明,望大佬解惑一下

网友A:
没有上下文,猜不透。

网友B:
滤波器业内的插损图通常都这样,上面那条线是10dB每格,下面那条是1dB每格,纵坐标。就是让你看的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波器业内的插损图通常都这样,上面那条线是10dB每格,下面那条是1dB每格,纵坐标。就是让你看的细一点。 ...

感谢,是这样的。请问下红色的标注指的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是这样的。请问下红色的标注指的什么呢?

这种红线是个别厂家的标注,用来辅助你看图用的,我个人认为多此一举,我只看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红线是个别厂家的标注,用来辅助你看图用的,我个人认为多此一举,我只看曲线。 ...

了解了,十分感谢。

网友C(2023-02-12):

滤波器的频率响应曲线通常有两条:一条是相对幅度(即滤波器对不同频率信号的增益)的响应曲线,另一条是相对相位(即滤波器对不同频率信号的相位变化)的响应曲线。
滤波器的相对幅度响应曲线显示了滤波器对不同频率的输入信号的输出增益。它指示了滤波器对于不同频率的信号的通过程度。如果滤波器是一个低通滤波器,则它的增益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增加;如果滤波器是一个高通滤波器,则它的增益会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
滤波器的相对相位响应曲线显示了滤波器对不同频率的输入信号的相位变化。它指示了滤波器对于不同频率的信号的相位偏差。如果滤波器具有平直的相位响应,则它的相位变化随着频率的升高而保持相等。
因此,滤波器的频率响应曲线通常有两条,分别表示滤波器的相对幅度和相对相位的响应情况。这两条曲线的组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