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的串口+DMA发送

楼主(2023-01-10):
按照手册来配置的,但是传输不了数据,不知道啥问题,劳请大家看看

#define ARRAYNUM(arr_name)     (uint32_t)(sizeof(arr_name) / sizeof(*(arr_name)))

uint8_t txbuffer[]="\n\rUSART DMA receive and transmit example, please input 10 bytes:\n\r";

#define USART1_DATA_ADDRESS      USART_TDATA(USART1)   //0x4000 4400 - 0x4000 47FF

void RCU_config(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使能GPIOA时钟
        rcu_usart_clock_config(CK_APB2);         //选择USART0外设的时钟源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1) ;    //使能USART0外设时钟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
        //没有使用USART1的中断
}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2);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2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10MHZ, GPIO_PIN_2);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1, GPIO_PIN_10);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0 );
}

void USART1_config(void)
{
        usart_deinit(USART1);    //复位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1,115200);   //设置波特率
        usart_enable(USART1);                                 //使能USART(UEN=1)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1,USART_TRANSMIT_ENABLE);  //使能发送器(TEN=1)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1,USART_RECEIVE_ENABLE);    //使能接收器(REN=1)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1,USART_DENT_ENABLE);
}

void uart1_dma_txinit(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1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dma_struc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deinit(DMA_CH3);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设置方向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NULL;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0;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1_DATA_ADDRESS;   //外设地址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3,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_CH3);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_CH3);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3);
}

void usart1_dma_send(uint8_t *buffer,uint16_t len)
{
        dma_channel_disable(DMA_CH3);

        dma_memory_address_config(DMA_CH3,(uint32_t)buffer);//设置要发送数据的内存地址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_CH3,len);//一共发多少个数据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3);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1,USART_DENT_ENABLE);//使能串口DMA发送
        while(RESET == dma_flag_get(DMA_CH3, DMA_FLAG_FTF));

}

int main(void)
{
        RCU_config();    //时钟初始化
        NVIC_config();   //中断初始化
        GPIO_config();   //GPIO初始化
        uart1_dma_txinit();
        USART1_config(); //USART1初始化

        cycleCounterInit();
    while(1)
    {

                uint32_t last = micros();

                usart1_dma_send(txbuffer,ARRAYNUM(txbuffer));

                uint32_t now = micros();
                _dt = now - las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