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为啥EXTI_SWIER1 寄存器置位不能软触发中断

楼主:
在官方论坛上也有在问的:
https://community.st.com/s/question/0D50X00009XkfHrSAJ/software-interrupt-on-stm32l4

大概意思是需要先使能才能触发,我确认已经使能EXTI;
是因为NIVC 函数有bug?

我想软触发 EXTI22 也就是比较器2的中断: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

网友A(2023-03-16):
这是外部中断吧,是不是需要硬件触发才行?

网友B:
说实话,直接操作寄存器可太难了,还得对手册

网友C:
楼主的软触发是指的什么?定时器触发吗?

网友D:
是用定时器触发中断吗?

网友E:
属实需要使能,还需要IO配置才行

网友F:
比较器的话好像官方有例程的吧,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G:
cubemx配置一下试试呢?我觉得cubemx的功能很是强大的

网友H:
这个没遇到过,但是我知道配置一般可以用cubemx来实现,能好点

网友I:
正常来说nivc应该是没有bug的吧

网友J:
你可以仿真看看,是否使能EXTI成功了呗

网友K:
比较器也需要外部中断触发吧?

楼主:
后面又可以了,我忘记怎么解决了

网友L:
外部中断吧

网友M:
就是通过软件方式操作触发外部中断事件 进而产生中断,应该是可以的。

明天我验证后贴代码过来。

楼主:
后面又可以了。

网友M:
我用的EXIT2,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EXTI->IMR1 |=0x0004;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2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2_IRQn);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2);

  HAL_GPIO_WritePin( 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Delay(300);
  HAL_GPIO_WritePin( 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

我在定时器中断里软件触发EXTI2,
void TIM1_UP_TIM16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TIM16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1_UP_TIM16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1);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TIM16_IRQn 1 */
  EXTI->SWIER1 |=0x0004;
  /* USER CODE END TIM1_UP_TIM16_IRQn 1 */
}

测试OK. 供参考。

网友N:
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

网友O:
要使能的吧

网友P(2023-07-05):
是不是需要硬件触发才行?

网友Q:
软触发是指的什么

网友R:
定时器触发吗?

网友S:
用cubemx配置一下试试呢?

网友T:
我觉得cubemx的功能很是强大的

网友U:
就是通过软件方式操作触发外部中断事件 进而产生中断,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V:
用的EXIT2,

    __HAL_RCC_SYSCFG_CLK_ENABLE();

    EXTI->IMR1 |=0x0004;

HAL_NVIC_SetPriority(EXTI2_IRQn, 2, 0);
  HAL_NVIC_EnableIRQ(EXTI2_IRQn);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_2);

  HAL_GPIO_WritePin( 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SET);
  HAL_Delay(300);
  HAL_GPIO_WritePin( 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

}

我在定时器中断里软件触发EXTI2,
void TIM1_UP_TIM16_IRQ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TIM16_IRQn 0 */

  /* USER CODE END TIM1_UP_TIM16_IRQn 0 */
  HAL_TIM_IRQHandler(&htim1);
  /* USER CODE BEGIN TIM1_UP_TIM16_IRQn 1 */
  EXTI->SWIER1 |=0x0004;
  /* USER CODE END TIM1_UP_TIM16_IRQn 1 */
}

测试OK. 供参考。

网友W:
是指的用定时器触发吗?

网友D:
寄存器太多操作太复杂了

网友O:
io口需要配置触发模式的

网友X:
看下有没有寄存器漏掉了啊

网友Y:
有什么硬件触发让你离开吗?

网友Z:
用cubemx设置装备摆设一下尝尝呢?

网友AA:
真正的需要可以做出,需要IO配置

网友AB:
尝试使用cube配置

网友N(2023-10-27):
可以试试用cubemx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