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00/200家族IO口支持SRAM嘛?

楼主(2023-01-10):
请问NUC100/200家族那些IO口支持SRAM,有相关的具体型号推荐嘛

网友A:
应该是部分支持的,具体的楼主还得结合具体的选型手册进行参考,不知道楼主想选哪一款到时一起跟您确认一下

网友B:
这个应该都是老款的了,建议楼主用新款的高性能的进行验证测试,毕竟现在MCU功能越来越强大

网友C:
楼主具体选的是哪一款呢?到时给楼主一起确认一下

网友D:
肯定是支持的,还得看具体细分型号进行选择

网友E:
NUC100/200我看了一下官网的型号,以下的都支持SRAM,楼主可以选择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NUC100/200我看了一下官网的型号,以下的都支持SRAM,楼主可以选择使用

这个应该是现在能有的型号,图片很明确

网友G:
那也得看sram是什么型号以及接口类型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E:
NUC100/200我看了一下官网的型号,以下的都支持SRAM,楼主可以选择使用

请问这些支持sram的 是说本身自带的 还是说只能扩充这么大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都是老款的了,建议楼主用新款的高性能的进行验证测试,毕竟现在MCU功能越来越强大 ...

可以考虑外扩大容量的sram吗  受到什么的限制呢

网友J: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tatic Random-Access Memory,SRAM)是随机存取存储器的一种。所谓的“静态”,是指这种存储器只要保持通电,里面储存的数据就可以恒常保持。

网友K:
当电力供应停止时,SRAM储存的数据还是会消失(被称为volatile memory),这与在断电后还能储存资料的ROM或闪存是不同的。

网友L:
一种是置于cpu与主存间的高速缓存,它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固定在主板上的高速缓存(Cache Memory);另一种是插在卡槽上的COAST(Cache On A Stick)扩充用的高速缓存,另外在CMOS芯片1468l8的电路里,它的内部也有较小容量的128字节SRAM,存储我们所设置的配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