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超小尺寸 MOSFET

楼主(2023-01-10):
近期做MOSFET相关选型工作,要求尺寸小一点,找了一遍发现新唐的开关电路用途 超小尺寸 MOSFET,非常符合要求,下面把参数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
特点:
1.小型化
   小型化封装; 0.6 x 0.6mm
2.低耗电
   超低阻抗; 9.5mΩ
3.低故障率
   故障率; 传统树脂封装品的1/30

参数:

尺寸图:
最后我选定的型号数据手册,供大家参考

网友A:
楼主说的这款超小尺寸的MOSFET确实大大减小空间,让整体尺寸会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这款超小尺寸的MOSFET确实大大减小空间,让整体尺寸会更小

确实,新唐德小尺寸MOSFET非常节省空间,让布局有了很大的发挥

网友B:
超小尺寸 MOSFET看来又有空间进行元气件布局了,新唐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超小尺寸 MOSFET看来又有空间进行元气件布局了,新唐厉害

确实省空间,还有了元气件布局

网友D:
超小尺寸的MOSFET确实很节省空间,新唐产品不错

网友E:
小尺寸mosfet看来新唐不断创新开拓新产品,厉害

网友F:
超小尺寸 MOSFET确实能够减少布局空间的压力

网友G:
小型化封装; 0.6 x 0.6mm,这个也太小了吧,果真科技改变一切

网友H:
从我个人来讲 我很不喜欢用这种封装的 因为我不会焊接这种封装的芯片

网友I:
如果使用超小尺寸封装的话 会不会非常不利于散热呢

网友J:
做到这个尺寸还能有这种参数 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K:
这个超小尺寸的应用场景就是开关 所以不涉及到功率问题 也就没有散热的问题了吧

网友L:
喜欢这种小尺寸的 这样非常节省空间

网友M:
原来新唐还生产这种芯片  那以后就不用国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