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电机驱动板电路

楼主(2023-01-10):
给大家分享一个电机驱动板简单电路,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A:
看看怎么驱动电机。

网友A:
看 了一下,好像是直流电机吧?

网友A:
通过电桥实现方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桥实现方向控制。

是的,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案例,让大家简单理解,尤其是初学者

网友B:
驱动电机是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机是怎么弄的

按照原理图进行相关设计,电机是用驱动桥进行换向的

网友C:
学习参考一下电机驱动板简单电路

网友D:
电机怎么驱动的

网友E:
后期会用新唐高端芯片设计驱动,正好下载参考学习

网友F:
驱动桥进行换向

网友G:
很经典的电机驱动板简单电路学习一下

网友H:
不知道是不是具备参考性  有没有pcb的布局走线图呢

网友I:
这种驱动电路和电机的功率是不是也有很大的关系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后期会用新唐高端芯片设计驱动,正好下载参考学习

高端芯片和非高端芯片的差别是体现在哪里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桥实现方向控制。

这种电路需要在意功率这个参数吗

网友L:
一般来说在一个电机驱动的电路板上 我们怎么做散热的工作呢

网友M:
我们常用的驱动板上有功率大的线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