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RGT6串口5不工作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1-10):
GD32F450RGT6串口0,串口1,串口2都正常工作,用同样的方式设置串口5就不工作,是什么情况?

网友A:
450有64脚的了?

网友B:
串口5的配置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C:
你串口5咋配置的啊?

网友D:
一般需要复用IO的吧,你需要配置这种才行

网友E:
像你说的串口5这种,IO的第一复用都不是串口,所以你要先配置的

网友F:
没研究过,但是配置大致都是一样的

网友G:
你先看看程序吧,是不是哪里初始化漏掉了啊

网友H:
是你IO的复用没设置对吧

网友I:
你看看复用的那个表,看看你IO用到那个复用组了

网友J: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demo的,应该是有的

网友K:
啥功能啊,还需要这么多串口

网友L:
我没用过GD,但是我知道ST的串口5配置属实和串口1不是一样的

网友M:
串口5可能比较特殊?

网友N:
感觉有地方没有修改正常。

网友O:
我估计是你复用的选项没选对。

网友P:
调试看寄存器吧,看看和其他的串口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Q:
楼主搞这么多串口是要实现啥功能了

网友R:
有很多原因啊 看芯片是不是支持 啊  硬件连接问题啊

网友S:
这个是先关引脚的默认功能还是第二功能啊

网友T:
需要对这个引脚的功能进行配置 还有就是确认它是否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U:
为什么不同的串口之间的配置会有所不同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L:
我没用过GD,但是我知道ST的串口5配置属实和串口1不是一样的

能不能详细说说这俩串口需要注意哪些区别吗

网友W:
有些串口是不一样的 比如时钟源不同 比如寄存器的配置不同

网友X(2023-02-12):

如果您发现GD32F450RGT6的串口5不工作,可能是因为以下几种情况:
  • 硬件问题:检查串口5的管脚是否连接正确,以及是否存在其他硬件问题。
  • 配置问题:确保串口5的配置是正确的,包括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等。
  • 软件问题:检查代码是否正确初始化了串口5,并且是否正确的配置了串口的中断。

如果您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请提供您的代码和配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以帮助我们为您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

网友Y:
应该是405吧

网友A:
405的话有一个很旧版本的启动文件是有问题的,是会导致串口5中断进不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Z:
是不是io复用的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