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如何去实现STM32L0 HAL库 UART串口的读写功能呢

楼主(2023-01-10):
如何去实现STM32L0 HAL库 UART串口读写功能呢?如何接收字符串?

网友A(2023-03-16):
这还不简单?用cubemx

网友B:
就是配置好串口,就可以接收数据了吧

网友C:
接收的话一般也是按字节接收,你可以缓存一下,最后以字符串的方式实现

网友D:
就官方没有提供hal的例程吗?

网友E:
你参考其他的haldemo就好了,然后移植一下到L0上呗

网友F:
官网下载STM32Cube 固件库,里面有芯片的例程

网友G:
一般生成hal的话,都是用cubemx配置比较快捷

网友H:
接收字符串也是判断是否是一串数据而已,最后都是以字节方式收的

网友I:
L0还跑HAL啊,功耗不就会增大了么

网友J:
感觉hal冗余比较大,如果小存储的MCU不是很建议使用hal的哦

网友K:
一般生成hal的话,都是用cubemx配置

网友L:
用cubemx直接生成就行了

网友M(2023-05-10):
在使用USART之前,需要先进行初始化。HAL库提供了以下函数用于初始化USART

网友N:
除了发送数据,USART还能够接收数据。在HAL库中,可以使用以下函数从USART中接收数据: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Receive(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uint32_t Timeout);
其中,参数huart和Timeout与初始化函数相同,参数pData表示接收数据的缓冲区指针,Size表示接收数据的最大长度。

网友O:
HAL库以及CubeMX这个工具。

网友P:
读取串口的使用中断最简单。

网友Q:
这个串口配置很难吗

网友R:
HAL_StatusTypeDef HAL_UART_In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网友S:
HAL库的uart中断方式存在一个问题,每次执行完中断函数后,都会关闭uart的中断使能位。

网友:
usart是stm32内部集成的硬件外设?

网友T:
如何初始化USART1,以及一些常用的配置选项,例如波特率、数据位数、停止位、校验等。

网友U:
利用Hal库实现UART中断处理

网友V:
cubemx配置好串口就行

网友W:
当使用HAL库中断式串口接收,除了在NVIC中使能全部串口中断,我们还需要使用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 来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网友X: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选择合适的USART通信模式

网友Y:
这个可以使用dma配合使用。

网友:
首先是HAL_UART_Recive_IT(中断接收函数)

网友Z:
HAL_UART_Receive_IT(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uint8_t *pData, uint16_t Size)函数的功能是设置接收中断的参数,以及使能接收中断。

网友L:
配置好串口就可以吧

网友AA(2024-01-02):
如果生成hal,则通常使用cubemx进行配置

网友AB:
通常,在生成HAL时,使用Cubemx配置它会更快

网友AC:
Hal库和立方体工具。

网友AD:
Usart是集成在STM32中的硬件外设?

网友AE(2024-04-01):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

网友AF:
发射出过量的电磁干扰(EMI)

网友AG: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H:
负载环能以直流方式汲取能量

网友AI: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AJ:
输出整流器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AK:
在其他的交流电流环路都布置好后再放置

网友AL:
任何与多条功率线相连的功率器件要尽可能紧挨在一起,以减短连线长度

网友AM:
工作时的电压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