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151的ADC时钟配置有哪些注意事项?

楼主(2023-01-10):
STM32L151的ADC时钟配置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2023-03-16):
没啥注意的,一般都是cubemx直接配置

网友B:
配置时钟啊?这个就按规则配置就好了,一般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C:
我知道初始化的时候,ADC的初始化顺序是有讲究的,比如在中断开启前

网友D:
直接cubemx里面配置就行了

网友E:
一般是没有啥注意事项,但这还需要看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来决定的

网友F:
你看看demo呗,例程一般都是会提供的

网友G:
没有注意事项啊,就正常配置呗

网友H:
你想用STM32L151ADC实现啥功能呗,比如速率之类的,这些都是关乎到时钟配置的

网友I:
我一般都是默认配置,没啥特殊功能,所以也不咋考虑

网友J:
这个就用官方的例程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K:
ADC时钟能有啥特殊配置啊?就正常配置就好了

网友L:
没啥注意的

网友M:
一般都是cubemx直接配置

网友N:
你ADC时钟能有啥特殊配置啊?就正常配置就好了

网友O:
按规则配置就好了

网友P:
STM32L151的ADC时钟必须设置为2分频,即HCLK/2,其最大频率为36MHz。

网友Q:
ADC时钟和PLL时钟之间不能有太大差异,否则可能会出现ADC转换精度下降的问题。

网友R:
在进行ADC采样时,HCLK频率不能超过36MHz,否则会影响采样精度。

网友S:
ADC时钟必须大于5MHz,最大可达36MHz,否则可能会出现误差。

网友T:
就按规则配置就行

网友U:
和F1系列使用相同

网友V:
看过一个文章说STM32L151的时钟跟STM32F1或F4的时钟配置有些差别

网友W:
直接配置就可以

网友X(2023-07-06):
cubeMX直接生成的就可以

网友Y:
在举行adc采样时,hclk频率不克不及跨越36mhz,不然会影响采样精度。

网友Z:
电源尽量稳定;
采样时间参数配置合理,跟外部输入阻抗匹配。一般来说长点比短点采样时间好;
记得做校准;
避免外部干扰;
。。。。。。

网友AA:
按规则配置就行了

网友AB(2024-01-16):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AC: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