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ST-LINK Utility修改STM32G4XX的option byte和下载程序时MCU flash里的内容全为0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10):
用ST-LINK Utility修改STM32G4XX的option byte和下载程序时MCU flash里的内容全为0怎么解决?

网友A(2023-03-16):
全是0可能是不让你读取吧

网友B:
正常不都是FF么,咋还都是0呢?

网友C:
没用过option byte,一般都是直接下载的

网友D:
你是读取出错了吧

网友E:
默认填充的都是F吧

网友F:
按理来说,如果读出是0的话,可能是进读保护了,你实际没读出数据来

网友G:
你重新刷一下Flash里的固件,重新读取试试

网友H:
正常不应该这样的,读不出来也都是FF,也不是0

网友I:
解决不了吧,一般都是你操作不对才会这样,或者就是芯片有点问题

网友J:
你这是不是原有数据就是00的呢?

网友K:
有可能你没写进去吧,还是你地址选错了?

网友L:
正常不应该这样的,读不出来也都是FF,也不是0的

网友M:
应该是你读取出错了吧

网友N:
是读取到默认填充区域了吧

网友O(2024-01-08):
请刷新flash中的固件,然后重试

网友P:
我以前没有使用选项或字节,但它们通常是直接下载的

网友Q:
您是否读取了默认填充区域

网友R:
正常情况下,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S:
解决不了,通常是因为你做得不对,或者芯片有问题

网友T:
你是用原始数据作为00吗?

网友U(2024-04-22):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V: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W: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X: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Y: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Z: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AA: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AB: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AC: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AD: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