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使用Allegro的一些小技巧

楼主(2023-01-10):
一、如何打开PCB
1.用Allegro进行PCB设计,文件的后缀名是.brd
2.双击.brd无法打开该文件,必须在Allegro里面File-Open中进行打开

二、设置尺寸单位mil&mm
先查看自己PCB的尺寸单位是多少,在Setup-Design Parameters-Design-User units里面可以修改板子的单位。
然后设置显示测量的数据的单位
一般为了避免出现歧义,上面两个设置一般设置为一致。

三、怎么从.brd文件中导出PCB封装
先用Allegro打开要导出封装的PCB文件,文件类型为.brd,然后点击file-export-libraries…,输出了很多类型的文件

四、显示或隐藏铜皮
点击Setup-User Preferences
.如下图此时是显示铜皮的,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的Display-Shape_fill-no_etch_shape_display后面是没有勾选的。
想要不显示铜皮,只需要在在User Preferences Editor的Display-Shape_fill-no_etch_shape_display后面打勾即可。设置完之后需要操作下缩放才能刷新设置。

五、如何进行整体旋转
1、激活MOVE命令,然后在Options栏Point选择User Pick,在Find栏勾上所有ALL ON
2、空白处 右击选中Temp Group
3、选中要旋转的部分,右击选中Complete
4、点击一点作为User Pick旋转中心点,鼠标右击选中Rotate,移动鼠标旋转目标。

六、按照板框边沿敷铜并进行内缩和外扩
1.选择Edit-Z-Copy,然后在Options中进行敷铜设置,然后点击板框,就可以看到已经沿着板框敷铜成功

2、敷铜内缩20,先选择布局布线模式,然后再Find中只选中Shapes,将光标放在铜皮上单击,然后并右键选择Expand/Contract,在Options中点击+/-即可进行内缩/外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