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 Capture使用小技巧

楼主(2023-01-10):
OrCAD Capture是Cadence公司用来进行原理图绘制的一个EDA软件,下面我就使用过程中的一些经验进行分享一下。
一、各种文件后缀名的含义
这个软件打开的常用的几个文件后缀名为.dsn、.opj、.olb、.lib、.net,这些文件后缀具体表示的意思如下。

二、批量修改元器件引脚
1.如下图是一个9pin的连接器
2.当我想要对pin 1进行修改,只需要双击pin 1即可调出管脚编辑器,在其中对引脚属性进行修改即可
3.但是上面的方法太过于麻烦,如果我有100 pin,岂不是要点击100下,其实可以对所有引脚进行批量修改,先在olb中选中要修改的元件库,然后右键,选中Split Part,即可对属性进行批量的修改。

三、修改元件库后如何更新原理图
1.上图中Design Cache里面放的是原理图中所有的元器件、测试点、电源端口等;Libray顾名思义放的就是元件库了。
2.有时更改了元件库的属性,但是原理图里面不会直接更新过来的,需要自己更新。
3.首先在Libray中选择想要修改的元件库文件,进行修改。
4.然后在Design Cache里面选中要更新的元器件,然后右键点击“Replace Cache”,后续会出现一些窗口,直接点击Yes,OK,是,即可。

四、如何给off-page添加页
1.在画比较复杂原理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有多个page,这个时候不同page里面的同个网络就需要用off-page来表示连接。这个时候在off-page后添加页码可以比较方便的看到网络的连接关系。
首先选中dsn→Annotate,然后选择Add intersheet References

2、可能会遇到警告,直接忽略即可。

3、设置规则

五、常用的快捷键
P:放置元件
W:放置导线
R:旋转元件
H:水平镜像元件
V:垂直镜像元件
N:放置网络标号
F:放置电源
G:放置地
T:放置文本
X:放置No Connect

六、DRC报错解析
1.WARNING(ORCAP-1600)   WARNING(ORCAP-1608)
经常是某根线只有一个一端有网络,另外一端没有网络。可能是存在飞线,或者网络名拼写错误,或者漏加网络名

2.WARNING(ORCAP-1613)
原因:没有匹配的跨页符,跨页符只有一个,没有与之相连的网络。
解决:发现有一个信号只有输入没有输入,跨页符只有一个,在连接器上加上输入。

3.ERROR(ORCAP-1604): Same Pin Number connected to more than one net
原因:有一根线有多个网络信号
解决:可能是复制其他地方的原理图将元器件和网络同时复制过来了,删除网络线重新连接即可
也有可能是位号重复了

4.QUESTION(ORCAP-1589):
原因:一个信号线上有多个网络定义
解决:1.忽略该问题;2.修改网络符号

5.QUESTION(ORCAP-1589)
原因:一根线有两个及以上的电源网络
解决:忽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