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实现STM8单片机输出PWM波时动态改变频率?

楼主(2023-01-10):
如何实现STM8单片机输出PWM波时动态改变频率?

网友A(2023-02-25):
动态也是要有触发才行的

网友B:
这个好像不费劲吧,参考ST的按键修改PWM参数就好了啊

网友C:
你就每次触发之后,初始化一下PWM就好了

网友D:
STM8不是很好弄,毕竟没有固件库,全都是寄存器,很麻烦啊

网友E:
你的动态指的是怎么操作呢?

网友F:
正常就是对PWM重新初始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G:
就是想修改PWM的频率呗,那你需要重新初始化PWM部分才行

网友H:
修改PWM之前,最好是关闭PWM功能

网友I:
没啥问题的,就正常修改就好了,就是修改的时候就相当于对PWM进行一次初始化就对了

网友J(2024-07-1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K:
电流要增大

网友L: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M: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N: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O: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P: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Q: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R: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S: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